谁能帮我画个电桥开尔文插片PCB图纸?

楼主(2022-03-26):
刚好不会电脑画图纸,谁能帮我画个电桥开尔文插片PCB图纸?

网友:
建议你通过网上视频,自学立创EDA标准版,自己就能上手了。我也正在学。

网友A:
三个脚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脚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

兄弟能画出PCB图纸吗?

网友:
试着画了一个,不知是否合符您的要求。

网友A:
这个压缩包里有lay6文件图,可以用lay6软件打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缩包里有lay6文件图,可以用lay6软件打开来看看。

下载了,谢谢,不过格式在窝的安卓手机里打不开,电脑的显示器坏了,看不了,不知安卓哪款APP能查看你分享的文件格式?

网友:
是这个样的。

网友A:
补一张看阻焊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一张看阻焊层的。

画得真好,下午因为忙,忘了把焊孔各通孔分别相通的走线图上传出来,现在补上,还有汗孔最好画成0.75平凡至1平方导线的通孔。铜箔的厚度用2OZ(70um)的,这样阻值会更小,就那么几根走线估计也增加不了多少费用。

网友A:
前面那张脚上的勾勾画多了0.4mm,下面这个改过来了。若需打板用下面这个压缩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张脚上的勾勾画多了0.4mm,下面这个改过来了。若需打板用下面这个压缩包的。 ...

嗯,谢谢帮画PCB图纸,造福坛里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得真好,下午因为忙,忘了把焊孔各通孔分别相通的走线图上传出来,现在补上,还有汗孔最好画成0.75平凡 ...

把焊盘改成3.0*1.5mm的了,左边的两个插脚的铜箔减了一点边,像你照片上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焊盘改成3.0*1.5mm的了,左边的两个插脚的铜箔减了一点边,像你照片上的那样。 ...

嗯,好的,谢谢朋友热心帮助。

网友A:
铜箔的厚度和覆铜板的厚度,是在打板下单时选择的,倒时你仔细看各项要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的厚度和覆铜板的厚度,是在打板下单时选择的,倒时你仔细看各项要求就行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