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魅族M6SL播放器改装MircoUSB接口

楼主(2022-03-27):
多年前一块M6借朋友回首就碎了,事隔N年后无意逛闲鱼发现有故障机买了一块,成色不咋地。
正题:开始盘她~

↑凑活能用吧貌似漏液了

↑卡扣设计没想到这么多

↑内部很多杂榍电池为3.1mm厚度*41mm宽*42mm长

↑手不要抖小心撬开下面就是屏幕

↑取下电池GND断了,无所谓反正电池是废了。

↑移除2颗螺丝和触控排线

↑稍微弄松下,屏幕被好多杂屑填充了

↑拆这里只能暴力一点了有3m胶带

↑屏幕立起来拆除fpc屏线

↑剔除高温绝缘胶带(脏不拉几的)

↑风枪拆除Miniusb

↑减掉固定脚

↑固定脚只为加高抬起MircoUSB

↑清理引脚焊盘

↑放大镜下比对下脚距

楼主:
↑只能这样了

↑恩真香,虽然没有TYPE-C香总比miniusb香。

↑来点3m胶带

↑贴上缓冲海绵

↑热熔胶加固接口

↑准备还原发现屏线氧化了

↑这橡皮擦超神了

↑蛮多灰尘,虽然外壳磨损还没必要搞干净还是擦擦吧

↑嗯不错乌黑靓丽

↑回装注意触控排线线安装再拧上螺丝

↑还凑合吧毕竟Mircousb比Miniusb矮了1.2mm

↑上电试机OK哦乖上帝保佑

贴刷完了立马寻找314241电池只有304040电池~
为嘛发帖子要审核啊~
回帖也要审核我在本坛有什么嫌疑操作么?

网友:
现在感觉听音乐看视频还是手机方便

网友:
miniusb更耐用吧

网友:
智能手机出来,MP3 MP4就基本上衰落了。
楼主照片貌似变形了。

网友:
我的还在抽屉里躺着,都是记忆。

网友:
个人看法:楼主这操作纯粹是自娱自乐。

网友:
我的也在抽屉里躺着,电池不行了,懒得折腾。魅族的买了2个,爱国者潜水艇1个,都在

网友:
智能手机出来,MP3 MP4就基本上衰落了

网友A:
我的换了电池之后就不亮屏了,按开机键之后就闪一下屏就开不了机。lz机器正面的按键是好的吗?

网友:
之前miniUSB也挺好,比MicroUSB结实。触屏播放器好像结实点,我以前买的台电不小心摔了后,只是触摸失灵,按键能继续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了电池之后就不亮屏了,按开机键之后就闪一下屏就开不了机。lz机器正面的按键是好的吗? ...

可能是锁止键的问题

网友B:
看第一句话以为楼主自己的M6 屏幕碎了,买故障机拆配件维修。原来只是换个接口。
我自己也修过多次,这个屏幕不耐用,从几条竖线开始,越来越多最后就不显示了。
现在没折腾放抽屉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不错,M3换C口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锁止键的问题

一连换了两个机器都不行啊

网友:
不错,显微镜操作方便多了

网友:
mini口比micro口更好。当然,可以的话typec才是最猴的!

网友:
mini口很耐用的,micro口不耐插,薄了缝隙大更容易进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句话以为楼主自己的M6 屏幕碎了,买故障机拆配件维修。原来只是换个接口。
我自己也修过多次,这个屏 ...

喜欢看碎碎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