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赛睿经典Rival、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

楼主(2022-03-27):
手头赛睿Rival系列鼠标有不少,今天又清理了一个Rival一个rival300。
rival300相对原版Rival来说,微动相同(赛睿橙点3000万次)、光学引擎相同(PMW3310 6500DPI)、外形相同(右手大鼠),目测能看出来的升级就是主控芯片,从Rival的飞思卡尔MC9S08JM16单片机(板载16K),升级到SMT32单片机,还有Rival300的滚轮灯多了一块遮光海绵,其他都基本一致。
Rival两个特色招人待见,一是赛睿橙点微动手感独特,二是Rival的RGB灯光明亮,特别有高级感(见的鼠标灯光多了,Rival依然出色)。
Rival、Rival300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侧面防滑橡胶防滑效果非常好,但容易磨损,使用时间长了经常被抠出一个洞,这个问题到Rival300S才更换材质解决;二是黑色款类肤质表面,时间长了发粘,需要把表面一层类肤质刷掉才能继续正常使用。

几个Rival合影,上面两个是原版Rival(已经洗刷掉类肤质表面了),下面两个是Rival300,白色镜面和黑色类肤:

这是今天清理好之后的Rival300黑色类肤,除了鼠标线被剪掉,还有一个明显问题是右键按不动。
后面打开之后再修复这个问题:

这是清理之前的剪线Rival300,别看表面划痕不少,其实这在黑色Rival里,已经算成色比较好的了,黑Rival表面是类肤质,时间长了会发粘,这个表面类肤质保存还算完好,已经不错了。一定要表面成色好的的话,必须选白色Rival,白色是镜面,时间长也很干净,也不容易有明显划痕。

取下底部四个贴脚,拧开四颗螺丝,上壳就可以打开了:

拔掉上下壳排线,分离上下壳:

赛睿橙点微动,寿命3000万次,这个还真不是吹的,清理的Rival少说有十几个了,微动很少有双击的,手感普遍不错,而且不像欧姆龙按动是高音的脆,赛睿橙点按动是中音的脆,完全的另一种风格,我很喜欢。

3310主芯片和黑色固定罩,原版Rival固定罩是透明的:

上壳,注意观察一下,目前还没发现右键无法按动的原因:

分离上壳,按键板目测正常:

在中壳上发现问题了,按键限位的地方,应该是变形折断了,导致按键板位置不正确:

用水口钳修剪一下形状,装上按键板,测试问题解决,右键可以正常按动了:

赛睿Rival系列鼠标线端子都是小号的,类似罗技G500、G500S上用的迷你端子。手头没有这种线,只能保留原接头,接线使用:

接好:

编码器预防性上一些WD40:

接电测试,移动正常,按键正常:

原版Rival和Rival300主板对比,正面:

背面:

上壳上的侧键板:

Rival的主控芯片,飞思卡尔MC9S08JM16:

Rival300的主控芯片:SMT32:

Rival的引擎:PMW3310

Rival300的引擎,同样时PMW3310:

Rival的微动:

Rival300的微动:

注意看滚轮灯旁边多了一块弧形黑色遮光海绵:

Rival装好主板:

Rival300的底壳:

Rival300装好主板:

连接上壳:

搞定。

下次继续。

====================
近期系列鼠标帖:
=>>尝试用防滑胶带做鼠标防滑贴
=>>战损成色剪线巴塞利斯蛇复活记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奇特手感,小手神器
=>>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用上大桶黄油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雷柏VT950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弹簧被装反
=>>又被激光引擎坑了:雷蛇曼巴5G无线翻车;补几张502清理照片
=>>愿赌服输:2018复刻版罗技MX518剪线鼠标,泡水主板坏,喜得配件一套
=>>赛睿经典Rival、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
=>>找不到驱动程序:清理网鱼网咖2.0S鼠标,PMW3325芯片,更换微动
=>>主板镶金边:赛睿剪线Rival310鼠标清理修复,AB胶解决空键程,补防滑贴
=>>刀削按键板解决摩擦:复活剪线罗技G500S huigu认为握感最好的鼠标之一
=>>新买罗技G502,到手小折腾:颜值提高了吗

网友A:
伊拉克成色,看着感觉也不爽。

网友:
不玩游戏,感觉几十的罗技无线就挺好

网友:
外壳发粘怎么处理

楼主:
我一般是用那种绿色硬纤维洗碗布,或者类似东西,用力擦洗掉类肤质涂层,就变回ABS表面了

网友:
外壳发粘确实拿在手里很恶心

网友:
中壳都能按断了,原主人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一代经典鼠标。

网友:
吃饭时不能看这帖子

网友:
建议楼主把微动拆下来,其它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拉克成色,看着感觉也不爽。

乐趣在动手过程,能遇到各种挑战各种问题,专注动手的过程就是最好的放松解压。

网友:
黑色就是不耐脏好多尘灰呀

网友:
鼠标真多啊

网友:
为啥楼主最近一直在修鼠标??

网友:
类肤质,我试过用酒精就能很好的擦掉。

网友:
这是跟鼠标杠上了

网友:
赛睿的鼠标感觉挺贵的。这几年各种活动也没有赛睿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