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款电动冲击扳手,有好产品推荐吗,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2-03-27):
想买一款电动冲击扳手,用来对付全自动洗衣机的内桶大螺姆(36,39  mm),手动扳手受机内空间限制,很不得劲,这种工具也是同道推荐的,说是带冲击功能的电动扳手很好用,所以今天发一帖咨询一下,看能否找到满意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低价位的可以买大有5733P 质量很不错的机子
缺点就是反转无调速
买充电工具的话 是要玩充电平台的
就是说买了这一套充电器电池 以后要买他家的工具就不用再买电池和充电器了冲击扳手拆洗衣机内筒当然好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价位的可以买大有5733P 质量很不错的机子
缺点就是反转无调速
买充电工具的话 是要玩充电平台的

看来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只要拆洗衣机内桶好使,那就证明选型正确。

感谢支持和关照。

网友B:
估计楼主后期还得买一个套筒万向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后期还得买一个套筒万向接头

如果是必须的,就不必等到后期,前期就一起上吧。

网友C:
博士吧,我整了好几个,冲击钻,电动扳手,角磨机,手电钻,一套充电器,两个4000的电池,修车换轮毂啪啪啪就下来了,我的千斤也是19螺丝的,也是啪啪啪就升上去了,角磨机最适合在佛山了

网友:
我有两把米沃奇2767,还有一把2864,力道很大,货车轮胎不是风炮往死里打都能拆下来,拆晃动没有固定死住的螺丝,一定要用大的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士吧,我整了好几个,冲击钻,电动扳手,角磨机,手电钻,一套充电器,两个4000的电池,修车换轮毂啪啪啪 ...

博士哪个型号?

网友:
洗衣机里有这么大的螺母呢?这需要多大扭矩?

网友:
有电池就顺着电池走这样平台统一方便维护,没有电池可以看看大艺东成,大有的电扳没啥意思,反转没自停,没调速,是个半成品。威克士电反扭矩偏小。

网友D:
首推博世400系列,裸机400元左右,电池建议买壳子自己装划算,保你用个10年8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推博世400系列,裸机400元左右,电池建议买壳子自己装划算,保你用个10年8年没问题! ...

感谢支持和推荐。

网友:
博士18V系列的,只要你选定了电池,可选择的范围也就缩小了,不过贵点,但是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