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数据文件备份都用哪种方式?

楼主(2022-03-27):
把电脑的一个分区(盘符)的全部文件备份到另一台电脑(或者移动硬盘),用哪种方式好好?

1、使用系统的复制粘贴命令

2、使用fastcopy等软件

3、使用Ghost给备份的分区做一个Ghost镜像文件。

或者还有更优选择和方式方法,教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如果2台电脑都是千兆网内,建议用网络同步软件就可以,类似Allway Sync,FreeFileSync等,方便以后随时同步。

2.ghost适合有隐藏目录或系统文件的分区,压缩备份后,通过移动硬盘或网络传输,可以快速转移数据,就是压缩解压等需要较长时间。

3.文件数量不多,才建议用复制粘贴,fastcopy等软件拷贝,耗时较短

网友:
我图速度快,用GHOST。另外,据说WIN10自带的备份软件很不错,我没用WIN10,具体的不知道。

网友:
同步软件搞定,备份的位置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
winhex最原始

网友A:
是系统分区(C盘),还是普通分区?
系统分区可以用Ghost、Acronis True Image或者DiskGenius之类的工具做拷贝分区。
普通分区上的文件,用fastcopy的效率比较高,操作也简单。

网友B:
复制粘贴,其他方法你会后悔的,亲测

网友:
大文件备份目录名称
小文件同步到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分区(C盘),还是普通分区?
系统分区可以用Ghost、Acronis True Image或者DiskGenius之类的工具做 ...

是系统分区(C盘),还是普通分区?

是普通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其他方法你会后悔的,亲测

其他方法你会后悔的,亲测

请直言不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方法你会后悔的,亲测

请直言不讳,谢谢。

磁盘在硬盘内不一定是顺序排列,用GHOST的话如果是DISK-TO-DISK模式基本都会按照硬盘位置直接抄过去,碎片也照搬,要是用DISK-TO-IMAGE的话又要用GHOST EXPLORER编辑和提取文件,用PARTITION-TO-IMAGE也一样麻烦而且可能会遇到SSD降速的情况。

而用复制粘贴的话在复制文件表过程的时候所有文件会按照目录顺序一个个整齐复制到新硬盘中,再拷贝到其他电脑上的话也是同样完整的顺序,能很大程度避免碎片化和4K对齐引起的毛病,最关键的是复制粘贴的时候能重组MFT记录,这个在NTFS系统里算是最乱的文件没有之一,新分区十万个文件和老分区十万个文件操作速度有时候能差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在硬盘内不一定是顺序排列,用GHOST的话如果是DISK-TO-DISK模式基本都会按照硬盘位置直接抄过去,碎 ...

感谢赐教

虽然此时此刻我还不懂什么是MFT记录

那么用Fastcopy会有哪些弊端呢?

网友:
整个盘备份,选中所有文件,压缩一下,压缩时候目录选择你的新盘,是不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赐教

虽然此时此刻我还不懂什么是MFT记录

MFT是NTFS的“主目录树”文件,专门负责文件管理、目录分级功能,所有新加入的文件都会以16进制的格式朝里面写入路径、属性、权限等等,也是NTFS伤NAND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很适合大量文件管理,因为这个文件替代了以前的分区目录表结构,上限被放的特别开

FC的弊端是在内存出现坏块的时候复制出来的数据可能出现问题,其实盘对盘拷贝的话基本不用考虑太多,复制粘贴已经够用,你说电脑好不容易摆脱了PIO又变成RIO不是退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T是NTFS的“主目录树”文件,专门负责文件管理、目录分级功能,所有新加入的文件都会以16进制的格式朝 ...

获益匪浅,感谢指点。

这段的FC是什么缩写,汉文是什么意思,还请再关照一次。

网友C:
我是分两种,要么zip包,要么fc,离线冷备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获益匪浅,感谢指点。

这段的FC是什么缩写,汉文是什么意思,还请再关照一次。 ...

FC=FastCopy,日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FastCopy,日本的软件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分两种,要么zip包,要么fc,离线冷备份

为啥要用zip包,而不是RAR包,不都可以压缩备份文件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用zip包,而不是RAR包,不都可以压缩备份文件体积?

ZIP格式通用,是个设备现在都集成ZIP解包API,RAR是闭源格式,7Z对环境要求太大不太方便,不过我个人现在比较倾向RAR4格式,自己弄个3%恢复记录放哪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