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v滑板车仪表如何改48v装电动车上面

楼主(2022-03-27):
请问师傅们36v滑板车仪表如何改48v,装48V电动车上面,方便观测锂电池电压是多少,原来电动车是简易款的不显示电压,手里面有2个36v滑板车仪表想改一下

网友A:
这个仪表输入电压有范围值吧!看图片好像是5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仪表输入电压有范围值吧!看图片好像是52V。。。

不好意思,这是网上的图片,我的后面贴的是36V,接48V电动车上炸了一个W8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仪表输入电压有范围值吧!看图片好像是52V。。。

我想改装到48V电动车上,让它显示电压

网友:
20个4007串起来

网友B:
网上有降压板,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降压板,几块钱

好的谢谢您了

楼主:
开始直接接48V电动车上炸了一个W8二极管

网友C:
这种高电压转换需要转换电路,网上应该能买到转换魔板,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以接表头看看在36V下的电流来推算出他的功率,根据欧姆定律算出表头内阻,在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串接一个水泥电阻来分压达到降压的目的,其中还要考虑电阻的功率和发热问题。生命在于折腾.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电压转换需要转换电路,网上应该能买到转换魔板,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以接表头看看在36V下的电流来推 ...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D:
其实两线电压表就能解决一切电量问题。最多3次,第一次骑到完全没电,知道最低电压是多少。
第二次骑到差不多了去充电,充到满,用万用表监控下。
第三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网友E:
串一个12V稳压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两线电压表就能解决一切电量问题。最多3次,第一次骑到完全没电,知道最低电压是多少。
第二次骑到差不 ...

多谢指教了,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一个12V稳压管就行了

好的,谢谢师傅,我试试

网友F:
滑板车仪表就算装上了,也只能显示电压,不能显示速度,这个是走串口协议的,这几天正在折腾滑板车。你不如把滑板车仪表出了,买一个电瓶车液晶仪表,改到原车仪表盘里面,我原来的电瓶车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板车仪表就算装上了,也只能显示电压,不能显示速度,这个是走串口协议的,这几天正在折腾滑板车。你不如 ...

2个好的滑板车仪表今天闲鱼出了,这个接48V电动车上炸了一个W8二极管,不会维修自己留着吧

网友G:
沿着红色电源线跑一下电路:一路给稳压IC,一路给电压(容量)检测。查看一下稳压IC的工作电压,调整IC周边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沿着红色电源线跑一下电路:一路给稳压IC,一路给电压(容量)检测。查看一下稳压IC的工作电压,调整IC周边电 ...

多谢大师指教

网友H:
买一块DC-DC转换板就好了,几块钱,48伏接输入端,输出端调到36伏,接到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一块DC-DC转换板就好了,几块钱,48伏接输入端,输出端调到36伏,接到仪表。 ...

看了看好像都是输出最大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