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大神一个关于福禄克17屏的问题

楼主(2022-03-27):
可能有20多年了,买了一个福禄克17的表,现在屏有点问题,外壳也花得不成样子了。
但是很少看到网上介绍17,基本上都是17B,不知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大区别?
主要想知道屏和外壳的差异。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表的外壳和屏,有问题了,想换呀。
就是没搞清楚,17和17B的这两东西,是不是可以互换。 ...

不可以互换。lcd是根据芯片及pcb订制的很少有互换的可能。个别量大的型号淘宝上可能有开模的兼容配件。外壳更是这样。17b量大配件容易找到。17的存量很少基本上不太可能找到。屏如果是没漏液只是老化可以自己换反射膜

网友A:
福禄克17、19是比较早期由优利德组装的表,带有模拟进度条显示,体积稍大,精度也很不错。

网友A:
与17B之间各组件没有互换性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B:
楼主20多年前是个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17、19是比较早期由优利德组装的表,带有模拟进度条显示,体积稍大,精度也很不错。 ...

应该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在优利德的代理商那里买的,也是他推荐的。
据说是福禄克引进国内的第一代表,他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20多年前是个有钱人

工作需要而已,原来的那块好像是胜利早期的表,外壳坏了,扳子也不灵了,没法只能换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17B之间各组件没有互换性

意思是外壳和屏,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C:
17/19除了芯片用的福禄克的,保护输入部分有福禄克的风格,其它地方就是个国产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19除了芯片用的福禄克的,保护输入部分有福禄克的风格,其它地方就是个国产水准! ...

你是不是对国产有什么误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对国产有什么误解

这个问题,应该反问你才对。哈哈  你可以拆开一个国产最高端和一个福禄克最低端的对比一下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反问你才对。哈哈  你可以拆开一个国产最高端和一个福禄克最低端的对比一下做工! ...

福禄克17我买了应该有20年以上了,你拿现在的所谓国产高端来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禄克17我买了应该有20年以上了,你拿现在的所谓国产高端来比?

其实按相似价位比,相对合理吧

网友:
是福禄克F80系列的国产版。跟福禄克17B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福禄克17我买了应该有20年以上了,你拿现在的所谓国产高端来比?

再说一遍,福禄克17/19不是福禄克,国产高端也比不了福禄克低端的用料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说一遍,福禄克17/19不是福禄克,国产高端也比不了福禄克低端的用料做工。 ...

一分钱一分货    国内牌子堆料做出来没人买  那还不得亏死啊  毕竟客户群体有限

网友D:
17和17b是完全不一样的表。
17是福禄克的芯片,优利德代工,外围器件基本上是国产的插件。
17b是台湾芯片,福禄克在国内自己的厂子做的,外围以贴片为主。
这俩表都是福禄克为国内市场开发的低端产品。
但17虽然打开看里面做工是不怎么样但它的核心芯片决定了这表很好用。17b不算很好用。另外17虽然做工差点但出来芯片以外那个分压电阻网络也是够档次的,可以说这俩件再加个基准就决定了表的性能。
你想了解的屏和壳其实在手持表的部件里都是次要的没啥可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和17b是完全不一样的表。
17是福禄克的芯片,优利德代工,外围器件基本上是国产的插件。
17b是台湾芯片, ...

原来的表的外壳和屏,有问题了,想换呀。
就是没搞清楚,17和17B的这两东西,是不是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和17b是完全不一样的表。
17是福禄克的芯片,优利德代工,外围器件基本上是国产的插件。
17b是台湾芯片, ...

对了,17可能是优利德代工的,但是据当年卖表那人说,是大散件过来的,并不是优利德生产的,是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