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家里厨房的橱柜面板裂了。怎么办?

楼主(2022-03-27):
除了换新的,还能如何处理?目前我想到的一个办法,家里有几块玻纤板,用强力胶贴到柜面板的下面。请大伙支招。

网友:
1、上照片
2、柜门板还是台面板?

网友:
没图没真相,不敢说

网友A:
用不锈钢板盖住就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面板磨损问题,又好搞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板盖住就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面板磨损问题,又好搞卫生。

额,一个好思路哈。感谢!!!不过有个问题,原来那个裂缝会一直扩大。最后整个面板烂成片啦。

网友B:
用免钉胶粘一下,背后加个木板,艺术一点加几个锔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板盖住就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面板磨损问题,又好搞卫生。

看不惯你这个拼接的304,  要我怎么也得量着尺寸去外面加工一块.

网友A:
     可以用岩石胶把裂缝补上,上面用不锈钢板盖住,有了不锈钢板受力均匀又耐磨损又好看。我拼接的不锈钢板主要考虑价格问题,如果买块一样大小完整的,要70多,我这里一块成本是11元,两块拼起来23元就得了,一样好用。不锈钢确实耐用,好清洁不怕磨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岩石胶把裂缝补上,上面用不锈钢板盖住,有了不锈钢板受力均匀又耐磨损又好看。我拼接的不锈钢 ...

岩石胶,得嘞,记住啦,太感谢您提供的方法啦。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免钉胶粘一下,背后加个木板,艺术一点加几个锔钉

ok,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新的靠谱...

网友:
不是有云石胶么,粘合大理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