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接触不良导致息屏不制冷的海尔BCD-215ADL电冰箱

楼主(2022-03-27):
冰箱型号为海尔BCD-215ADL,约在09年左右购入,早已过保修期。

在前几个月就出现开关冰箱门的时候控制屏熄灭,冰箱内温度异常压缩机还不工作的现象。

本着只要压缩机不坏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原则,撬开了冰箱门上的控制屏

拔出连接排线

拆开排线方便万用表测量

另一段门轴上的排线(年代久远,门轴都锈迹斑斑)

测量后发现绿线不通

飞了一根线代替绿线测试,控制屏恢复正常

由于原来的线都是用发泡胶提前浇筑在里面,无法更换,在外面直接飞线又不美观,于是在门轴到控制屏之间打了一个孔,把线直接从孔穿过去

打孔,门轴与控制屏之间

用了一根打毛线的针穿线

手上没有这种连接头,于是直接焊接在原来的段子上

焊好测试效果,完美

将上面的孔用704封住,防止虫子或灰尘进入

装好之后效果,完美修复,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海尔冰箱这个故障是通病,看到坛友们维修过好几次了。

网友A:
这是电线质量差还是长度余量不足造成的呢

网友:
以前我用的就是这款,感觉质量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线质量差还是长度余量不足造成的呢

可以说两者都是,长度没空间放的话就要用高柔线,高柔线耐弯折,5倍直径的弯折范围可以耐受几百万次,用普通线的话就要留够长度,不然小角度弯折很快就断了

网友:
我家的冰箱也是开关门断电,弄的不知哪里咔咔响,售后给换了个新门,保修期缩水成8个月~这就是没屁眼的人的设计。
显示屏应该放在不动的位置譬如门上坎处,或者用类似高阻耳机的那种铜片螺旋缠绕的耐折线来过门轴....

网友B:
明显是冰箱质量没有广告做得好。

网友(2022-08-09):
这是明显的冰箱质量问题。

网友:
组装工艺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种设计不好,设计就应该考虑使用寿命,并能够更换,我不会买通过门轴显示控制的冰箱,

网友(2023-03-20):
这种故障很少出现。

网友(2025-05-31):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冰箱质量没有广告做得好。

那个广告做的不好的貌似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