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用WS2812 RGB LED灯带做个LED数字钟,有谁做过?

楼主(2022-03-27):
看网上卖WS2812 RGB LED灯带很便宜,并且有现成的驱动,可以单个驱动某个LED。想用它做个LED数字钟,有这么玩过的吗?

网友A:
字高80厘米。共336个LED。

网友B:
这个牛,对面是怎么同意你用他家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对面是怎么同意你用他家电的?

这就是我家啊。我就是小区的钟楼。

网友:
真是才子佳人

网友C:
用个stm32刷,我最多分时刷了4000个ws2812。那玩意功耗吓人

楼主:
因为近视,一直想做一个大字LED数字钟,但是大号的数码管又太贵了,偶然看到这个WS2812,感觉挺好的,有时间打算试一下。就像楼上说的,功耗有些大,但是家里没有人时可以令其休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字高80厘米。共336个LED。

感觉1和3的挨得太近了,不容易分辨

网友:
arduino编程里非常多,有成熟的库,可以设置一共用多少个2812,每一笔用几个2812。用esp8266+ws2812串就行,还能自动校时。

网友:
楼上有图的那个帖子大佬好像几年前玩过,你问问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stm32刷,我最多分时刷了4000个ws2812。那玩意功耗吓人

二楼那个300多个,晚上只需要按照10%的PWM点亮,大概20瓦左右。
白天按照50%点亮,耗电50多瓦,也无法应对直射的阳光,我就放弃日光下的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近视,一直想做一个大字LED数字钟,但是大号的数码管又太贵了,偶然看到这个WS2812,感觉挺好的,有时 ...

再加一个几块钱的微波感应模块就行了。有人就显示,没人就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1和3的挨得太近了,不容易分辨

7段码就是这样啊。
主要还是阳台的玻璃是分段的,我在每个段里装了两个数字。间距就由不得我了。

网友:
不如直接点led省电,驱动和布线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段码就是这样啊。
主要还是阳台的玻璃是分段的,我在每个段里装了两个数字。间距就由不得我了。 ...

可以剪短重新连接,把间距调整好。我是打算买几个8字框,将LED签到里面,主要是看重他用一个引脚就可以驱动这个优势了

网友(2024-08-11):
引用 网友A:
字高80厘米。共336个LED。

朋友你好,ws2812做数字时钟,能否请教一下,qq  2754238963

网友E:
给个出灯带的布置图呀,写个专用的驱动没问题,要是通用的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出灯带的布置图呀,写个专用的驱动没问题,要是通用的驱动比较麻烦

比如这样的,使用整串,整串长度分成48段(不切开,计算长度)

当然从另一端开始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般大,就不要做数字显示了,多费电,
学学人家海关大楼,
电费太贵就显示时针和分针,
多好,
也不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