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窗户一定要装铝合金窗千万不要装塑钢窗(多图)

楼主(2022-03-27):
     十年前,我给我岳父家里封阳台,当时铝合金窗是270一平方,塑料窗是260元,老板信誓旦旦说塑钢窗寿命也长的,密封效果好,新小区都用这样窗户多,用50年没有问题。于是我就选了他,几年后,因为窗户轮子生锈开窗要用力拉,结果把下面都拉了一条深深的沟,岳父找我来看看,我把窗户下面轮子全部换成不锈钢的,下面裂开的缝,塞两条网线堵住缺口,上面再填上热熔胶才搞好。如果当时选的是铝合金窗户,绝对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大家以后选窗户注意了,千万不要选塑钢窗。

网友:
塑料几年后都会老化的,尤其是热的地方

网友:
十年的装修,材质的寿命基本上到了

网友:
某宝买不锈钢u行槽套在轨道上

网友A:
换窗子是什么级别的费用?我家的窗户也不好用了,也是塑钢的窗户。开发商自带的。我换了窗户的铰链,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B:
我家的铝合金的,用了二十年了,不过密封效果确实不好

网友:
塑钢也就10来年

网友C:
塑钢质量还是有好有坏。我住的小区11栋楼1800多户大面积全封闭玻璃框全部是塑钢结构。用了10几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和新的一模一样。

网友:
塑钢的表面易老化,不耐磨,相对也易变形,时间长了外观也不如铝合金的漂亮,但保温效果比铝合金的要好一些。

网友:
北方地区需保温,或蔬菜大棚高湿度,塑钢比铝合金好。

网友:
选平开窗吧,推拉窗上下槽密封都不好

网友:
你这还好了,我朋友的塑钢窗边一片片裂开呢。
也有滚轮下嵌不锈钢条的,多年了窗扇一个小手指就能推动的,可能货色不同吧。

网友:
现在-般采用铝合金断桥的平开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铝合金的,用了二十年了,不过密封效果确实不好

以前的工艺和设计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再去搞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窗子是什么级别的费用?我家的窗户也不好用了,也是塑钢的窗户。开发商自带的。我换了窗户的铰链,效果不 ...

大品牌的一般在1000元/平方(以上),小作坊大概在700,但质量隔得远,左右推拉滑动的大概便宜百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钢质量还是有好有坏。我住的小区11栋楼1800多户大面积全封闭玻璃框全部是塑钢结构。用了10几年了一点变化 ...

正解,价格决定一切,价格到位绝对都买的质量靠谱的...

网友:
塑钢是十几变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品牌的一般在1000元/平方(以上),小作坊大概在700,但质量隔得远,左右推拉滑动的大概便宜百十块 ...

换个窗子不是得4,5千块钱?

楼主:
塑料就是塑料,强度比不上铝合金的,现在铝合金改良了,密封也比以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