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折腾』拆修现代蓝牙音箱

楼主(2022-03-27):
『X折腾』拆修现代蓝牙音箱
这是一只平平无奇的蓝牙音箱,看着很大只,实际上。。里面还行。。机主说无法使用,测试充电正常

蓝牙音箱外观很有意思,比较大只

铭牌可见是现代牌子的

拆多了,也知道大概哪里入手

原以为续航很好,没想到。。也就1个18650电池

还有麦克风口

电路板

经查,这个二极管烧焦了,检测断路

用镊子短路后蓝牙音箱正常使用,废板拆了个二极管

既然修好了,就看看上面的摁键板

粗略看看主板

细节

如题,如果能牺牲一点点音质,把1个18650电池换成多个,也许这个蓝牙音箱能成为续航之王。。
可惜了这空间,这功放,估计就算音腔里塞满电池,也就那样。。。
所以就不动了,一个二极管的事。。而且是个胶片合作商的蓝牙音箱。。不收钱了。。吃顿饭就好了。。
ps:该蓝牙音箱查过价格。。3位数。。不过现在优惠好像也要七八十。

网友:
做工还行,挺规矩的

网友:
两个喇叭挨得太近了,立体声效果会不好

网友:
低音振膜太小,如果后面整块都是振膜,或者同样大小的双振膜,那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还行吧,没有4寸的喇叭低音都不够劲。。。

网友:
就算有低音振膜加持还是帮补不了多少音质了。

网友:
双喇叭,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电流表断电是不是不能保存数据

网友:
这种重低音喇叭配好点的功放,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2022-06-27):
这种喇叭音质还是不错的,全频喇叭。

网友:
至少加6颗电池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