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MF832S移动4G上网卡托拆机和改造信号

楼主(2022-03-27):
中兴MF832S上网速度慢,掉线和死机,插电脑上看信号很差

拆机看看,拆下2个螺丝

从U口这里撬开

拆开一看有预留外接天线接口

网上买个自粘4G天线据说有6DB??

插电脑上信号就多了一格??但是网速也快了,再也不出现掉线和死机最后记住不要插反4G卡

网友A:
居然还有两个接口

网友B:
这设计,怎么感觉那几个坦电容跟TF座有冲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怎么感觉那几个坦电容跟TF座有冲突呀?

可能其他版本有TF座,然后拆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两个接口

是的,但另一个插上好像没法作用

楼主:
2元店的货

网友:
两个接口:一个是GSM_4g 天线;另一个是WIFI天线。 是吧?

网友(2022-08-26):
你好,想请问一下,有尝试过将这款棒子刷为全网通的基站吗?

网友:
看不到是什么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