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随手拆:一个鱼缸用的双金属温度计!

楼主(2022-03-27):
这是一个鱼缸里用的温度计,使用时是浸在水里的,用吸盘吸在鱼缸壁上泡在水中,今天拆开看看它的工作原理。拆开一看,里面非常简单,就是一弹簧上连着温度指针,别的件啥也没有,大概这个弹簧是一个双金属片的,温度变化时,双金属因膨胀系数不一样而产生的变形不一样,使这个弹簧发生形变而指示不同的温度。不知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网友:
双金属温度计

网友:
不错,温度准吗?

网友:
破坏性的拆啊

网友:
做为民用精度够用了

网友:
那条弹簧像钉螺。

网友A:
看弹簧的那种颜色,就知道那是双金属片。不知道温度的精度怎么样,差一两度没有问题,差太大,金鱼们就受罪了。。。

楼主:
没办法,它是密封防水的,只能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弹簧的那种颜色,就知道那是双金属片。不知道温度的精度怎么样,差一两度没有问题,差太大,金鱼们就受罪 ...

没准确测量过,感觉不是太准,可以接受。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这种温度计不如红色酒精的好使。电子的也有缺陷,我只用酒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这种温度计不如红色酒精的好使。电子的也有缺陷,我只用酒精的 ...

同意,但玻璃棒易碎

网友:
烙铁烫一圈下来,表盘和漩涡双金属片可以保留下来。金属壳用电磨切割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这种温度计不如红色酒精的好使。电子的也有缺陷,我只用酒精的 ...

我也觉得是,就像秤砣最稳定一样。

网友:
还装的回去吗?

楼主:
破坏性拆开,已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