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电动球阀号称厂家发货打开看里面结构并不配套

楼主(2022-03-27):
想图省事,本想不在家时电源总闸一关,联动着家里的水阀总闸也一起关掉,于是几年前拍了这件电动球阀。没有几年的好时光,这电动球阀关不严了,先是常闭回位球阀位置偏移漏水,后手动校正也无济于事,球阀生锈密封不行了。
卸开看,球芯锈迹斑斑,一般擦拭打磨不出来了,砂纸磨估计会缩径。以为是铁质,磁铁检验不吸,应该是铜质,只是电镀层锈蚀后斑点渗透到了铜体内部。
继续拆控制器,并不顺利,壳体拿不下来,被手动杆挡着。仔细琢磨,手动杆顶部应该有螺丝,于是强下手掘开杆头标贴,果不然是这类结构。初看电路板,感觉还可以,毕竟拍下来170元的样子,可接下来的回装发现猫腻,电路板与机械控制板并不匹配,本来两个微动开关都有与电路板连接固定的螺丝,实际只有一个,另一个因电路板孔位与机械板孔位对不齐,出厂时直接放弃,微动自己与机械板固定,电路板直接压在了微动上。这也倒是无大碍,但由此造成的电路板对阀芯位置微调罗盘出现轻微挤压。因孔位都是一对一的,这个微调罗盘(四颗小螺丝固定的圆盘)也是唯一的,电路板与机械板不匹配,这个孔位也会偏移挤压罗盘。估计从一开始阀门断电后关不严就与这个问题有关。
另外科普一下这款电动球阀。功能是通电打开,打开后不再耗电(实际还有0.7瓦左右的待机功耗);断电关闭,关闭后也不耗电(当然的~)。原理是通过两个微动开关,控制阀芯做90度的正反旋转。两个微动由阀芯罗盘控制开关,罗盘每90度边上有一凹槽,当凹槽转到微动开关处,微动开关弹起动作,关闭电机,接着等待下一次的动作指示。断电动作大概靠的是电容放电启动电机,所有才有“初始使用必须充电2分钟以上”的说法。

网友A:
拆装麻烦不?水我不敢动,总怕弄坏了跑水。

网友B:
这个阀门理论上是非常好的,安全方便自动,但一定要是质量过关的,要不修它带来的麻烦完全抵消了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麻烦不?水我不敢动,总怕弄坏了跑水。

是很麻烦,开工后又临时跑市场弄了件重器大管铅才拿下,你仔细看球阀一侧用一个五六公斤的大扳手加持棱角还脱了毛,老式铁对丝简直是噩梦,特别是在有水管网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阀门理论上是非常好的,安全方便自动,但一定要是质量过关的,要不修它带来的麻烦完全抵消了好处。{:01 ...

是这个道理

网友C:
水管里就算普通球阀闸阀时间一长不太去动的阀门都有类似关不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管里就算普通球阀闸阀时间一长不太去动的阀门都有类似关不严问题,

为何不常用的容易坏?是不是阀球面朝水的一侧长期浸泡锈蚀?这个球阀虽铜质,但球面电镀为何侵蚀后又腐蚀了铜体?

网友D:
拉总闸?家里不用冰箱?

网友E:
弄个常闭的电磁阀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总闸?家里不用冰箱?

对,冰箱不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常闭的电磁阀多好

对,不常开的话,选个简单的常闭电磁阀估计效果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很麻烦,开工后又临时跑市场弄了件重器大管铅才拿下,你仔细看球阀一侧用一个五六公斤的大扳手加持棱角 ...

我还是算了。。。。 锈成这样,不是拧不动就是拧碎了,可就更麻烦了。

网友F:
看到1.5F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算了。。。。 锈成这样,不是拧不动就是拧碎了,可就更麻烦了。

不知是我手机版本的事还是咱们论坛技术的原因,回复贴高度一旦超出缺省框,下面的“回复”按钮就看不到了,再加鼠标点按手机屏幕在这个APP下需要目测高抬两公分左右,常常写一大篇回复,不是找不到“回复”发送键,就是一不小心点到空位上帖子消失。本来写了点安装感受,全丢了,不折腾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1.5F超级电容

断电关阀,原来靠的是这个呀,很是考验智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