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主板P50-368V3.0U盘升级程序

楼主(2022-03-27):
2.0U盘1个,必须正品, FAT32格式,最好4G至16G 单分区,格式化清空,.给电脑装系统的U盘不能用于升级!4G实际容量3.74G,8G实际容量7.4G,如果实际容量相差很多不是次品就是电脑启动盘不能用来升级。
刷机:把 MTK368P.bin 文件拷贝到U盘 插到电视机USB口 按住待机键上电 见进度条松开

如出现屏参不对多倒立总线调整  进入方法:(电视先调到任意一个信源)然后再按 信源2580 即可进入可调倒屏和屏参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syP7WJM7NlKGNsNSBf4PA

网友:
提取码错误

网友A:
多倒立总线调整

怎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倒立总线调整

怎么多?

意思是大多数是图像颠倒

楼主:
不错啊 你再试试

网友(2022-12-07):
实测可用 屏型号cm0216 不能调分辨率  这个是19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