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拍照小补光灯思路及请教

楼主(2022-03-27):
起因:
看到一个补光灯挺喜欢的,想学着做。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情况1:
对电路一窍不通,学校学的年久都忘了,手里只有烙铁和几个18650电池,准备买其他材料一边做一边学。
情况2:
上面视频做的是5VRGB灯条的,我找了几家店都不确定是不是高显指的(不想要低显指)。然后找了一家单色高显灯条数据是:电压12V、功率8W/米、宽8MM*厚1.3MM、50MM一个剪接点,每段有3个灯珠+1个电阻。

最终的目的是:想DIY类似视频类型的单色可调光补光灯。下面是准备的材料和大概思路,还希望大佬们指教下是否正确,谢谢!

用到的材料:
  • 2节18650电池;
  • 1个两节串联电池盒;
  • 1个两脚船型开关;
  • 1个2串锂电保护板;
  • 1个DC升压12V;
  • 1个PWM调光;
  • 5段10CM串联的12V条

大致接线图:

网友A:
升压买可调的就好了,最高电压限制在14V,没必要用PWM调光,这种灯条是按照电瓶供电设计的,实际上锂电池3串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B:
这种灯条有限流电阻,如果有调光电路,可以把电阻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买可调的就好了,最高电压限制在14V,没必要用PWM调光,这种灯条是按照电瓶供电设计的,实际上锂电池3串也 ...

好的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是连万用表都没有的,目前选的是固定12V的,升压可调我怕到时候掌握不了电压。

PWM调光好像是有频率闪烁对眼睛不好,如果不用这个调光的话,直接用通过调节“可调升压”部件来调整亮度吗?还是有其他可选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是连万用表都没有的,目前选的是固定12V的,升压可调我怕到时候掌握不了电压。
...

那就3串加可调降压或者12V可调恒流驱动,两串不上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3串加可调降压或者12V可调恒流驱动,两串不上不下的

好的我去找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条有限流电阻,如果有调光电路,可以把电阻短接。

您好,意思是如果不把电阻短接的话,不到预设电流不会点亮,超微超过一点了亮度也不会有变化吗?

网友C:
PWM还是不要用了,频闪,没法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还是不要用了,频闪,没法照相。

好的谢谢提醒,当时没注意这个是通过频率来调节的,刚去了解了,已经放弃PWM。

网友:
还升压,不如多搞几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意思是如果不把电阻短接的话,不到预设电流不会点亮,超微超过一点了亮度也不会有变化吗? ...

短接电阻就是10V左右的电压了,但是就只能恒流驱动了,再恒压驱动容易烧LED

网友:
那款PWM调光器其实还行,我测过,频率在几十KHz上,可以用于照明补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意思是如果不把电阻短接的话,不到预设电流不会点亮,超微超过一点了亮度也不会有变化吗? ...

由于电阻的限流作用,会导致调光不明显。

网友:
还不如搞个3.7V的COB灯板呢,加个7135,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