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俺问下银行的动态密码机,用的啥电池,拆下来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22-03-27):
俺问下银行的动态密码机,用的啥电池,拆下来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俺问下银行的动态密码机,用的啥电池,拆下来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A:
2032吧,可以用在体重秤上

网友:
笔记本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32吧,可以用在体重秤上

比2032要薄,不过我还是拆了一个把主板BIOS电池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2032要薄,不过我还是拆了一个把主板BIOS电池换了...

那就是2025呗。

网友:
汽车遥控钥匙,车载遥控器上

网友:
是2016的电池,江淮和悦遥控钥匙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一次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