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理光打印机的扫描仪 sp325 SFNw 局域网添加不上 求助大佬

楼主(2022-03-27):
    使用USB加的时候晚完全没问题,一切正常。但是USB就一个,通过网络添加的情况是很奇葩的。    我的电脑是通过网络加上了,但是同事们的电脑死活加不上。我的电脑通过控制面板添加,有时候加上是个扫描仪,有时候加上是个打印机,没有同时存在过。然后某次我加上他是个扫描仪,然后用官方的一个检查驱动的工具加上了打印机,然后扫描仪和打印机都有了。然而同事的电脑在局域网应该没发现过这个打印机,然后用官方驱动装上,会有一个打印机,还有一个未识别的设备。当然如果我直接这样装驱动也是同样情况。
    非常疑惑,求大佬指点。

网友:
共享网络有时就是奇葩,说不清楚

网友:
有线网络打印机基本都是 本地ip端口+驱动。所以可以不用原厂的安装向导。

网友:
换主怕是用的共享吧,这破玩意经常出问题太正常了,你可以考虑搞个USB打印服务器,稳得一B...

网友:
机器初始化操作,设置固定IP,我有台机器故障奇怪就是不能扫描,最后初始化以后解决的!

网友:
不同版本的系统使用共享打印出奇怪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最好用网络打印机,在局域网内任何一台电脑只需要输入该打印机的IP地址即可完成打印。如果一定要共享打印,请确保客户机与打印主机上都安装了该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并尽量安装相同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