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更换LED灯珠不耐用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27):
家里用了几年的LED灯具,陆陆续续出现故障,然后就买灯珠和拆焊台自行更换,但是自行更换后灯具普遍不耐用,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十天半月又坏了,搞得家里人很大意见,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更换后继续坏灯珠?更换灯珠时补过锡膏,感觉和焊接关系不大。是其他灯珠寿命到了,还是变压器不行了?

网友:
主要是灯珠的质量,其他的影响不大。

网友:
买的灯珠可能还不如原来灯板上的灯珠。
因为人家那批量  灯珠参数都一致,质量稳定。

高价买进口灯珠能用得住,但是要全部换掉。
灯珠焊接要求高  多少度多少秒,超了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估计买的散灯珠质量是一方面,新旧灯珠串在一起用,可能新灯珠承受的电压更高。可以试试整体更换的方式。

写在最后,买套新的灯珠板子,比自己焊还要成本低。除了爱折腾,真没必要搞换灯珠

网友A:
坏了1颗,其它的都寿命不多了。最好买欧司朗、lg、三星带齐纳管的灯珠,1毛多1颗,普通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坛子里有一家有卖,最好全换。房间的佛山照明的只换一个坏的,又用散热硅胶粘死,过一段时间又坏一个,好不容易掰下来全换,现在全换管了几个月了还没坏。

网友:
  不明白 有什么意见  就是个手贱  ……

网友:
家里谁有意见让谁干  我换灯珠都是坏的灯板子拆的  驱动再换小电流的   现在这个修好了快三年了  一样用

网友:
我也换过灯珠,而且还是旧灯板上拆下来的,最少也要用一年

网友:
一个最大的问题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灯珠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1颗,其它的都寿命不多了。最好买欧司朗、lg、三星带齐纳管的灯珠,1毛多1颗,普通的质量参差不齐的, ...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单就灯珠来说:寿命主要受电流和温度影响,同样电流下温度越高寿命越短,相同温度下电流越大寿命越短。
就LED灯整体来说:灯珠物理参数的一致性(参考电芯一致性理解)、电源质量、是否降额设计、焊接温度和时间等都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不好用,全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

应该是坛子里以前找过去的店名应该叫“发光管专业销售”,记不清了。那里的欧司朗5730大概100颗13块吧,可以去看看。还有哪家有松下2块多一片的二手,没找到。

网友:
前几年在坛友手里买了几千个首尔/汉半5000K高显指5630灯珠,做了十几个7W的LED灯泡。现在4年多了没一个坏的。

网友:
除非是单灯珠的,串联的灯珠对一致性有要求

网友C:
灯具坏的现象是灯珠,但坏的原因未必是灯珠,
另外更换的灯珠要足功率,灯珠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假如你使用那种ptc拆焊的话,估计焊接不完全。

网友:
我换的也是经常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具坏的现象是灯珠,但坏的原因未必是灯珠,
另外更换的灯珠要足功率,灯珠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假如你使用 ...

你的意思说,没有焊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说,没有焊接好?

换了的灯珠,还是坏同样灯珠的很大可能都是焊接不良。
淘宝那种便宜的ptc都是靠热惯性恒温的,回温和热熔太差,经验不足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的灯珠,还是坏同样灯珠的很大可能都是焊接不良。
淘宝那种便宜的ptc都是靠热惯性恒温的,回温和热熔 ...

你说PTC恒温板,温度波动大?并不是恒温不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