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锂电池版的T12电烙铁

楼主(2022-03-27):
自己弄来玩的,桌面的插排插满了,偶尔用用烙铁插电不方便。所以做了这个

T站搜索也没找到合适的模型,所以就自己画了

1,动力锂电池用法(我的是杂牌电钻,好像跟威克士的小脚电池是一样的)

2,用摩拜充电宝供电

3,直接用变压器供电

自己画的模型图片

插进锂电池的插销用的是坏的220V插销拆的,有点厚,如果有薄一点的就好了!

组装很简单,就不拍照发图了

网友:
薄点可以打磨下

网友A:
一点也不便携,引出DC+那种手柄集成的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便携,引出DC+那种手柄集成的更佳。

没有想要便携,主要是插电线麻烦,桌面太满了!我也没有外出用烙铁的需求!就是折腾折腾!

网友:
楼上说得是,不规则形状不方便携带,但在桌上摆放是很好看,也很实用。

网友:
看的我都想买打印机、学画图喽!

网友:
摩拜充电宝简直是T12绝配,我现在最常用的就是它了。改了5.5圆口输出,自己做的白菜驱动板子

网友B:
如果单纯要便携的话,是不是控制器集成到手柄里的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要便携的话,是不是控制器集成到手柄里的更方便一些

之前买了个,还带数显的,结果插摩拜充电宝,插反了,单片机烧了

楼主:
重新改了下,加了个开关

网友:
这造型可以……像个机器人

网友C:
支持一下,受教了

网友:
模型能分享下么

网友:
人家楼主根本就不是奔便携去的啊,是解决不方便插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创意挺好,电池可以随便换,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受教了

留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好创意

网友:
可以边冲边用吗?

网友:
做的虽然漂亮,实则实用性不强,这么大一个,不方便携带。如果只是桌上用,用锂电供电有毛用。这么好的手艺,设计理念差点意思。我承认我眼红。

网友:
建议楼主更进一步,改成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