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只瑞昱ALC4021方案的耳机转接线|小尾巴

楼主(2022-03-27):
现在很多手机都没有3.5MM耳机接口了,要接有线耳机听歌就得买一个这样的转接线,
俗称小尾巴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外观上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带DAC解码器芯片的
本质上就是一个USB-C的声卡,价格根据芯片的档次18元到数百元不等。
还有一种是不带芯片,线直接连接在插头上

去年换了一台LG wing作为备用机,就是旋转屏的那款,这手机只支持带DAC解码器芯片的小尾巴
,直连的那种还不能用,就买了一个谷歌手机选配的转接头用着,

刚开始还很好,搭配安桥的耳机听歌音质很不错,

稳定性都还不错,插上手机后状态栏的耳机标志立刻就出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大的杂音,最后插手机没任何反应了

应该是坏掉了,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快递还没到,旧的打算拆开看看,先拆的3.5mm这头

记录了一下上面的线序,刚开始想着是不是后面的线断了,

打算剪断一截,把线重新焊接回去看看

插座对应3.5mm插头的线序

耳机线全部上锡,焊接回去看看

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就把插头这边拆了,拆的时候有点暴力

插头就掉了,不过焊盘还是完好的,
我买了很多满针USB-C插头。要还能用,可以移植一个上去

胶还挺厚的

小心的把胶剥下来

怪不得没反应了,芯片烧了一个小洞

看看上面有什么吧

这小东西还挺复杂的

楼主:
网上买的剪线插头先到了,貌似是华为的耳机上的。小心的剥开了一个。这个貌似没有识别脚位,哪怕不接耳机,手机上都识别到耳机已插入。买的外壳、3.5mm插座还没到,暂时找了一个插座这么接上试了一下,是可以出声的,声音也还行。

网友:
满足一般应用足矣,对音质要求高的不适合要有好音质,恐怕得上12V以上的高电压,平衡输出

网友A:
这不是为了音质,也不是为了所谓啥。。。。。。

都知道,取消3.5接口,改所谓的充电统一接口,只是为了,卖小尾巴。

网友B:
这种带声卡的转接线效果远远没有几块钱sbu直接转接的内置音频ic方案转接线效果来的好,如果手机支持直接不带ic的转接线是最优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为了音质,也不是为了所谓啥。。。。。。

都知道,取消3.5接口,改所谓的充电统一接口,只是为了, ...

实际上现在蓝牙无线大行其道,撸这种转接线的很少,而且很多机型都标配,成本1元以下,所以这个不是真正原因,如果小尾巴指的是水果蓝牙那就是对的~

网友:
最主要不方便,一般都是边充边听歌时有杂音,除非买到50元以上的牌子货。

网友C:
买了个不带芯片的转接线,结果手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声卡的转接线效果远远没有几块钱sbu直接转接的内置音频ic方案转接线效果来的好,如果手机支持直接不 ...

内置DAC芯片的,部分标准好像并没有统一,兼容性差很多,有些就挑耳机,像我买的这个部分有麦克风的耳机就用不了。有些是手机输出的电流很小,根本没法让转接线正常工作,一直闪断。有些貌似不会在不使用的时候让它休眠,一直在耗手机的电。
直连的貌似标准都是统一的,我那台小米11pro就支持这种,除了自家的转接头,还支持乐视、锤子、华为、中兴。淘宝上买一个也就3-5块钱左右,比带DAC芯片的便宜很多,弄丢了弄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D:
看来也只能破坏性拆解了,有点可惜了。

网友E:
也聊聊我的感受吧

米6手机,自带没有芯片的转接线,那声音老差了,还有杂音。听信了广告,280买了个带芯片品牌节奏坦克的转接头,杂音没有了,但是音质并不满意。声音干冷,声场也打不开。一次失败的尝试
远还不如苹果5和vivo6直接插耳机来的好

网友E:
而且这东西兼容性不好
先用它来某app听歌,然后线不拔,打开另外的app看视频,结果没声音!感觉是声卡没切换过来。退掉先开的app也不行。非得拔插线才行。
听说听歌的时候,电话打过来接听耳机无声音,也是声卡切换不过来

网友:
前段时间折腾C口转迈克口传音频到别的设备,线没买对插上不显示耳机,,,,插另一个孔是设备连电脑的就能在手机上显示耳机,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是声卡模式。

网友:
小尾巴就是鸡肋的东西,便宜的音质差,贵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也只能破坏性拆解了,有点可惜了。

可惜也没办法了。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尾巴必须要连着耳机插上才会有反应,检测线如果断了也会识别不到。结果线剪掉一截接回去还是一样。全部拆开后才发现芯片烧了个洞,没修复的价值了。
又花了40多买了一个一样的,还打算把买的剪线插头DIY几条小尾巴留做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聊聊我的感受吧

米6手机,自带没有芯片的转接线,那声音老差了,还有杂音。听信了广告,280买了个带芯片 ...

手机能用不带芯片的那种转接线说明手机里面其实是有内置DAC芯片的,只不过没做耳机孔。我的这台LG手机就没有内置这个芯片,只能用带芯片的了,配谷歌的这款小尾巴感觉音质也还马马虎虎,但不能细听,这个推力还是不够大,搭配安桥这个耳机,声音没有我用索尼播放器上表现那么好,人声放不开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这东西兼容性不好
先用它来某app听歌,然后线不拔,打开另外的app看视频,结果没声音!感觉是声卡没切 ...

我也遇到过,甚至有些小尾巴识别不了一些4个插头环带麦克风的耳机,3个环不带麦克风的大多都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现在蓝牙无线大行其道,撸这种转接线的很少,而且很多机型都标配,成本1元以下,所以这个不是真正原 ...

1块真买不到。。。。。。。。。

(摩托罗拉V3,搞了几个,都不兼容,这种真的有个芯片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不带芯片的转接线,结果手机不支持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块真买不到。。。。。。。。。

(摩托罗拉V3,搞了几个,都不兼容,这种真的有个芯片在里面。) ...

红包签到卖2块多,抵扣后几毛包邮,摩托罗拉v3是什么鬼?那是早期的翻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