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撸的TCL小夜灯,换电池,调光感,增流充电,终于可以安心使用了。

楼主(2022-03-27):
1。测量工作电流50mA,静态电流45uA,原电池200mA,看体积应该达不到,手上有几块新的拆机三洋铁壳1600MA正好用上,内部无损最大电池尺寸50*50*8,找到合适容量体积电池应该不难。
2。光敏电阻两端并联180-200K电阻感觉合适,试过150不工作,200以上还是敏感,感觉并联后光敏变化非线性,应该不是最好办法,有说替换换光敏旁的475电阻,有大神试过后再改。
3。几个灯拆后发现,双色充电取样电阻332,单色有222和512两种,充电电流分别300/450/200mA,222的不改了,其它换成2K,充电电流500mA,试用4054有点热,加散热和导热胶改善下。

网友A:
增流充电,终于可以安心使用了。
充电增大电流,还能安心使用?

网友:
电流小一点更安全

网友:
弄了一坨啥?

网友:
底部空间能装多大的电池?

网友:
cds上拉电阻475换成多大的?

网友:
你也太能整了。加大个电池就行啦

网友B:
空间太小,好几个旧手机电池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太小,好几个旧手机电池都放不下。。。

建议买的话600毫安时保险可以。800毫安时的话要仔细分长宽高

网友:
为啥俺买的都是10元左右呢

网友:
楼主光感怎么调的,效果怎样,谢谢

网友:
调光感,怎么调的?

网友:
还是超值的

网友:
外接电源供电算了,电池没电拿下来充电有点麻烦。经常移动地方有必要弄大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流充电,终于可以安心使用了。
充电增大电流,还能安心使用?

原来电池配的小,充电电流小,改电池后不改充电太慢了,4054最大支持800MA。

楼主:
一些用不上的小散热和导热胶,正好利用上。

网友:
我还顺便在这家撸了一个遥控小夜灯

网友:
我专门装了天猫又去搞了一个

网友:
估计475电阻改成685就不那么灵敏了

网友:
等我的到货了也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