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新F9蓝牙耳机充电仓烧了并成功修复!

楼主(2022-03-27):
前段时间入了夏新F9,用来听个响还是不错,主要用来听课学习。那天修一个microusb线,焊接头子时候正负极反了,这货就烧了。现在是电池接上去,那个8脚芯片就烫手。我就把电池负极给先剪了。现在没有电池的时候,直接插电源线,可以给耳机充电,但电源线如果拔了,耳机直接启动,只能充电线常插当固定座充了。拆了看没看到烧糊痕迹,看来只能当座充用了,耳机可以手动关机。电池再接上去,LED亮几秒钟,然后八脚还是发烫。最后喜得2000毫安电池一个,座充一个。
拍了几张看下高手能不能看出问题。

最后,想了个办法修复,用一个微型充电宝板解决了。成功充电。

最后吐槽下,板子的对弹簧触点输出写的正负号是错的,写反了,幸亏查了下,不然耳机也给烧了。
最后,由于板子固定是个问题,少量热熔胶先固定后,然后704伺候,两边加竹棍支撑,704各种填充加固,这板子充电发热大,热熔胶有融化风险,所以大量704防止松动。

网友A:
4056芯片挂了,换个就行

网友B:
电池看上去都变形了,不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看上去都变形了,不怕炸?

哪里变形了?那是上面贴的那个两头是青稞纸和外面贴的一层热缩膜,线从里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芯片挂了,换个就行

那个八角是4056?前面没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八角是4056?前面没字

一般充电芯片都是4056或4054,4054充电电流要低很多,如果是2000mha的18650电池肯定是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芯片都是4056或4054,4054充电电流要低很多,如果是2000mha的18650电池肯定是4056 ...

牛,我看了4056外形和这个是一毛一样的,回头找个4056板拆一个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4056,因为那个5脚的像是4054,
而且4056只有2个指示灯
应该是个专门的TWS耳机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我看了4056外形和这个是一毛一样的,回头找个4056板拆一个试试。

你不会还真信了吧?这个不可能是TP4056,这个带升压和电量显示的,绝对不可能是

网友B:
反正坏的,试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还真信了吧?这个不可能是TP4056,这个带升压和电量显示的,绝对不可能是 ...

嗯,好像有道理,有4个LED的电量显示。不弄了,就当耳机的座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坏的,试下再说……

算了,现在起码还是个座充,再弄坏就座充都不是了。
这种输出给2个耳机的弹簧触点是不是5V的?还是4.2的?如果5V我想把这两对触点和板子的走线直接切断,用一个那种小电流的充电宝板接进去管理电池,输出直接把usb去掉,直接让输出5V去触点

网友B:
按道理说4.2V的

网友:
我买了两个 一个八块多 一个五块多,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改个4056小板进去

网友:
搞错了,删掉

楼主:
完美修复,挽回损失

楼主:
引用 楼主:
牛,我看了4056外形和这个是一毛一样的,回头找个4056板拆一个试试。

用另外的方法改造成功,看帖子后半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说4.2V的

5V,确定了,插usb后测出了。重新改造了,看帖子后半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个4056小板进去

已经改造成功,看帖子后半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