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WM模块控制,超级电容点焊机完工。(3-30更新25平方线)

楼主(2022-03-27):
参考坛里其他坛友的经验。经过摸索实验。终于模块控制点焊机完工了。
材料来自淘宝和拼多多。
ZK-PP2K PWM延时模块  25元;
可调升压板  1.15元(用了淘宝签到红包);
2*20 1米镀锡铜排 5元(用了拼多多12元券);
一体点焊手柄 39元;
硅胶连接线是一个套装里的,相当于8元;
mos板及充电板坛友赠送,运费及元件费 20元;
3713MOS 10个 25元;
小药箱,拼多多卖8.8元;
锂电池是小四轴直升机淘汰的;
2串超级电容 30元。

制作中也有以下坎坷。
12V电源只能单独给充电板或者PWM模块供电,否则二者一并上,即使用单相开关切换。Mos板也导通。害的我点漏一个电池。
另外单独用开关电源,有些电源也会造成MOS导通,也许是电源有杂波吧。所以干脆电池供电。

想着用镀锡铜排好焊接,结果T12调高温度外加热风枪,根本焊不上。所以白折腾,最后用压接。mos s极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旁边再压接铜排过流。所以坛友就别用镀锡铜排了,还贵几块。

试验结论:7毫秒延迟10毫秒两个脉冲焊0.15镀镍;10毫秒延迟10毫秒两个脉冲焊0.15纯镍。
上图
点焊机、手柄、12V电源适配器

开盖

PWM延时模块

升压板、锂电池 调整为12.6V

MOS板

超级电容充电板

充电插口

点焊控制插口

超级电容电压显示

充电板输出电压

充电时电压

PWM延时模块设置第一行延时0.012秒即12毫秒;第二行0.010秒即10毫秒间隔。

12V电源适配器

点焊一体手柄

楼下继续

补充内容 (2024-4-5 15:21):
模块点焊机加装自动触发开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85846

楼主:
继续
一体手柄微动开关

手柄尾部

手柄连接

点焊测试

镀镍撕下

纯镍撕下

点焊机全貌

---------------------------------------------------------------------------------
当日(2022-3-27)傍晚更新:

傍晚更新
自右至左
6毫秒、7毫秒、8毫秒、9毫秒、10毫秒

从上图看7毫秒比较好看,7毫秒以上的焊点有熔池喷溅现象。

电池正极
7毫秒对于0.15镀镍正合适。

完工
何时用就不知道了。
3-30更新
更换25平方编织铜线,200A铜鼻子。

5毫秒正合适

点焊机全貌

网友:
焊点咋这样啊?

网友:
焊接电流不够,时间又太长,焊点就发黑

网友:
3楼的回复 哈哈

网友:
头磨圆好用

网友A:
给推荐一个5V升压6串超级电容的升压恒流模块,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或者直接12V升15V恒流模块.

网友:
成本也不低吧就是免得弄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推荐一个5V升压6串超级电容的升压恒流模块,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或者直接12V升15V恒流模块. ...

一般降压的恒压恒流模块较多,可以用24V电源适配器配合降压模块使用。

楼主:
傍晚更新
自右至左
6毫秒、7毫秒、8毫秒、9毫秒、10毫秒

从上图看7毫秒比较好看,7毫秒以上的焊点有熔池喷溅现象。

电池正极
7毫秒对于0.15镀镍正合适。

由于焊把连接线比较细,过一阵子改25平方线,200A铜鼻子还在路上,暂时不能开工。

网友B:
电焊机电容便宜了,控制板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电容便宜了,控制板贵

这个模块还行

网友:
我也今天下单了一个控制器,打算用817做自动控制的,用12v电瓶焊接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模块制作可以很大程度降低难度,X宝买

楼主:
2022-3-29更新

楼主:
更换25平方编织铜线,200A铜鼻子。

点焊电流增加,脉冲减短。
试验结果5毫秒最合适。

点焊机

补充内容 (2022-10-20 09:33):
补充改造见41楼。

网友C:
点焊效果很好
楼主没试一试点焊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焊效果很好
楼主没试一试点焊铜皮?

试了,不行。估计要2-3并超级电容才行。0.1的镀镍可以焊在铜片上,镀镍在上面。

网友D:
控制模块怎样连接,怎样启动的呢,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模块怎样连接,怎样启动的呢,没看明白

模块V+V-接升压后的电池,out+接mos的g极,out-接超级电容负极。模块控制插座接开关。
长按模块set键6秒进入延时模式:按左边上下键调节脉冲延时(上一排数字显示),单位是秒;按左边上下键调节之间的延时(下一排数字显示)。
再长按set键2秒进入启动延时和脉冲个数设定:按左边上下键调节启动延时;按左边上下键调节个数。调节以后再按set键2秒返回延时模式,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