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LCD背光反射膜,反光膜 ESR 液晶屏背光源反射膜片挺贵的。

楼主(2022-03-27):
有的LCD屏幕背光反射膜老化,变色,变黑。。。

完全可以自己换。。。

网友:
淘宝哪家比较靠谱?

网友(2022-05-14):
把LCD后背反光膜撕掉,直接贴一张铝箔上去就OK了,不用这么繁琐

网友:
这个有点扯

LCD 变暗是因为灯珠老化亮度降低

另外换背光反射膜要在无尘的环境,不然掉灰尘进去会有暗斑

楼主(2022-12-01):
这个材料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2024-06-06):
实际上一般的小液晶屏用铝箔就行,用这个的原因也是提高反光率

楼主:
铝箔有一个不好,在强光,太阳光下,不吸收,所以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