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旧手机做时钟

楼主(2022-03-27):
因为疫情被封在小区,在家翻翻杂物,翻出来旧的棒子note3手机,这手机当年配置很高,还带各手写笔,系统安卓4.5,很多应用安装不了了,真不知道能干点啥了。看着这个amoled的屏,想着做个床头钟,下载了app,试用了几天,感觉这耗电有点大。原电池3200mah的,也老化了,用不了一天,充电口也有问题,有时候能冲有时候打死不冲。能冲的时候接了各5v500ma的充电头,看电池电量还是往下掉。
这货配置:
三星Note系列的第三代产品,配备5.7英寸全高清炫丽屏(Super AMOLED),分辨率为1080P(1920*1080像素),搭载三星 Exynos 5 Octa 5420双四核心处理器或2.3GHz高通骁龙800四核芯处理器运行内存高达3GB,机身内存为16GB/32GB/64GB,硬件配置已达到当下的顶级水平。

放照

网友A:
你这样用很快就烧屏

网友:
接充电器用呗

网友B:
这软件有一个针对oled屏防烧瓶的随机位移,但开启后会显著增加耗电,因为需要每秒30或60次的进行gpu渲染(根据手机系统驱动的设定),不开随机位移就每秒1-5次的gpu渲染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用很快就烧屏

开了位移,显示内容会一直在活动。这app作者很有心,想到了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有一个针对oled屏防烧瓶的随机位移,但开启后会显著增加耗电,因为需要每秒30或60次的进行gpu渲染( ...

原来如此,怪不得摸上去手机微温。
但是不开位移会有烧屏的问题

网友:
我卡刷了第3方,好像是安卓7吧,丢那儿当备用机,当时钟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网友C:
最好用lcd屏幕的,amoled的容易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lcd屏幕的,amoled的容易烧屏

AMOLED的效果才是最好的,LCD的晚上关灯后漏光

网友:
改成直接从电池接口供电怎么样

网友D:
这个app叫什么时钟

网友:
拿手机当时钟早试过了,我感觉对我没有任何用,而且手机比较烫,24小时连接电源,有自燃的风险,如果改成不用电池的,停电的话就熄火了,还不如装5号电池的钟,直接放弃了,顺便说一句,求赠送,我出5000M帀,你给我包邮寄过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app叫什么时钟

应该是简黑时钟

网友:
我的一个手机也改了时钟,有三年以上了,也没有调整时间,就是充电器一直在充电,安全的很

网友:
我也是三星AMOLED屏,去掉电池,外接电源用了好几年了,屏也没坏,再说坏了又咋的,难道还有别的用途?

网友:
亮度调低一些,能减少烧屏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用很快就烧屏

lcd屏也会烧屏?

网友:
改了一个手机时间很准。

网友:
下翻页的更漂亮

网友:
关键是不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