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有两个电池退役,做一个焦尔小偷

楼主(2022-03-27):
之前做过几次,做完就不知道扔哪去了,这次又有两个电池退役,准备做好看一点,就不会扔掉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线圈是随便怎么绕都行,只要方向正确就能亮,匝数什么的,看心情吧。这次用的是小磁环,中间只能塞下3mm的LED了。

PCB用记号笔涂出来的,搭棚水平不行,还是在板子上焊比较方便

外壳打印了一个,事先留了槽用来穿电线,结果转角忘了处理,是直角的,穿了好久才穿过去

照片上不是很亮,实际亮度比较高,可以立起来当工作灯。然后又想到,灯珠放前面不就是一个手电筒了吗?百度了一下,还真有手电筒用这个电路的。

网友A:
体积有点大了,如果只点亮一颗led磁环可以用比这个小10倍的~

网友:
双极性三极管换成mos,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丧心病狂,那么点电能都不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有点大了,如果只点亮一颗led磁环可以用比这个小10倍的~

用两个贴片电感也能点亮

网友:
1.5V手电筒里是不是这种电路?

网友:
这种电路能用在遥控器上面吗?据说三极管发热量很大,效率很低

网友:
石英钟加上这个岂不是能源无限

网友:
聪明,会动脑子,利废利旧,还节约了能源。

网友:
不错哦,有空也做个玩玩

网友:
竟然还打印了一个壳子。。。。。。

网友:
这叫做蚊子腿也是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