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改造国际电工一开八孔插座

楼主(2022-03-27):
某宝红包买了几个国际电工一开八孔插座,感觉挺实用,准备对家里的几个插座改造一下!
首先,改造一下床头插座,原来是个五孔插座,需要同时插手机充电器和天猫精灵电源插头,拔来拔去太麻烦了,改造完成是这样的,还剩一个三孔空位,而且不用来回插拔了,直接开关控制。
然后改造厨房燃气热水器附近的插座,需要燃气热水器(52W)平常通电,电烤箱(1500W)用的时候再通电,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五孔插座,用电烤箱的时候就得把燃气热水器插头拔下来,太不方便了,但是这个一开八孔插座只能用开关控制所有插孔,要么就不通过开关控制,所有插孔全部带电,不符合我的要求,拆开改造一下。拆开看是这样的,我用磁铁试了一下,所有插头接触铜片都是铜的,其他都是铁的,没有很大功率电器的话,凑合能用,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这个电烤箱1500W感觉还行!把红线部分剪断,
下面用导线焊接连接到上火,这样的话左侧五孔插座受开关控制,可以插电烤箱;右侧三孔不受开关控制,可以接燃气热水器。
改造完成,测试一下,效果完美!小小的成就感,又是开心的一天!

网友A:
这个怎么用红包买。

网友B:
名字取得很响亮,做工材质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用红包买。

签到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名字取得很响亮,做工材质一般

一分价钱一分货,没毛病

网友:
哈哈,我也用这手法改造一个一开五孔的,其中上面2孔直通, 下面3孔用开关控制:)

网友:
就是喜欢折腾!哈哈

网友:
我陆陆续续买了好多个,特价活动配合签到红包蛮划算的。

网友C:
这个凑合用还可以,上大功率还是不要用。接触不良容易发热,那个开关更是不适合上大功率通断。自家用还是买个好点的。

网友D:
原来得ABB不错  换上的这个小功率还行  大功率 迟早要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凑合用还可以,上大功率还是不要用。接触不良容易发热,那个开关更是不适合上大功率通断。自家用还是买 ...

我感觉2000W以内应该问题不大,里面的弹簧片是铜的,我剪开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得ABB不错  换上的这个小功率还行  大功率 迟早要烧坏

是的,不能用很大功率的

网友:
所谓的国际电工还是少用,以前用过两个坏了一个,后来都换了。

网友(2022-11-02):
怎么一个插座里用了两种铜?磷青铜和黄铜?

网友:
人才啊,人才

网友(2023-02-03):
不错!一直想找这个插座的拆解。

网友(2023-06-04):
薄铜片,容易变形。
LED串1/8W电阻必定烧。
3A的开关控制插座容易打火烧毁。
新国标已禁止生产销售大万用插座,所以它的3C认证是假的。

网友:
这个是杂牌国际电工吧?!感觉TCL国际电工的插座,做工没有这么差吧?!

网友:
这个设计挺好的,就是开关寿命能做到位就好,就怕时间长了接触不良。

网友:
接地的铜与其他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