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本主板上看到stm32,还是头一回

楼主(2022-03-27):
还是有点吃惊, 印象中电脑主板不会用这类芯片,惯性思维?
还是stm32f072r8t6, 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A:
估计当EC来用了,要不就是控制键盘灯或者氛围灯之类的简单外围部件。

网友:
八成是有RGB灯的吧。看到有三个MOS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当EC来用了,要不就是控制键盘灯或者氛围灯之类的简单外围部件。

当EC有困难吧,控制键盘灯之类的用STM32也浪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EC有困难吧,控制键盘灯之类的用STM32也浪费了吧?

很多光污染设备里都在用STM32

网友:
EC 吧,nuvoto 都有很多厂家在用了。

网友:
EC本来就是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