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电池协议诱pian版

楼主(2022-03-27):
即两位坛友发了大有电池协议代码后,找某宝做了几个传输协议板子

网友A:
用着怎么样?成本多少钱一个?

网友B:
效果咋样啊 说说使用感受

网友C:
是普通电池代替大友电池?何必这么麻烦呢,不需要协议的驱动太多了还便宜,直接换了驱动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有没有保护

网友D:
怎么没有反馈效果。虽然自己用威克士工具。想弄个5401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着怎么样?成本多少钱一个?

今天才在大神指导下成功了,纯小白,烧了两个板子(接错线),大神又帮修改了好几次程序来匹配我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咋样啊 说说使用感受

今天才在大神指导下成功了,纯小白,烧了两个板子(接错线),大神又帮修改了好几次程序来匹配我的单片机。效果不错 ,大小也合适1cm*2cm大小

楼主:
准备接到开关后边,这样电池就能一直插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普通电池代替大友电池?何必这么麻烦呢,不需要协议的驱动太多了还便宜,直接换了驱动就一劳永逸了! ...

换驱动就得更改,如果新的驱动板子功率不够还容易烧

楼主:
你说的保护是什么意思?大有电池本身不带保护都在机器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反馈效果。虽然自己用威克士工具。想弄个5401玩玩

有空拍个视频看看,手里目前有米渥奇电池,准备用3d打印机打印几个转接头给他装上

网友E:
我说大有电池早就有仿品了 论坛的人都说没有 还围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大有电池早就有仿品了 论坛的人都说没有 还围攻我

哦哦 咸鱼吗?有没有搜索关键字

网友:
可以愉快的玩第三方电池了

网友F:
大佬,能整个教程吗,或者把代码发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能整个教程吗,或者把代码发一下

我自己参考论坛前人的基础,做了4个,没打板,手工把几个元件焊一起了。 剩下3个在闲鱼出售,

测试成功后,内置在电锯里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才在大神指导下成功了,纯小白,烧了两个板子(接错线),大神又帮修改了好几次程序来匹配我的单片机 ...

能卖两块给我吗?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参考论坛前人的基础,做了4个,没打板,手工把几个元件焊一起了。 剩下3个在闲鱼出售,

测试成功 ...

大哥可以给我做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参考论坛前人的基础,做了4个,没打板,手工把几个元件焊一起了。 剩下3个在闲鱼出售,

测试成功 ...

大哥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