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工控板U套装,i33220,4sata,4usb3.0,2gb lan,送2g内存

楼主(2022-03-27):
已出,结帖

==========================================

160包邮,走海鲜市场,【闲鱼】https://m.tb.cn/h.fpe4AZm?tk=D1bt26ZjI9T「我在闲鱼发布了【工控板】」

说I3变I7的不解释了,是MEMTEST的锅,我一会上个新版memtest86的图,另外挡板不见了找不着了

网友:
CPULGA1155插槽支持In® Core™ i7/i5/i3四核/双核, Pentium® dual and Celeron®双核/单核心处理器
芯片组In® H61
BIOSUEFI BIOS
内存支持两个240-pin 1333/1066MHz双通道DDR3/DDR3L (1.35V) SDRAM无缓冲DIMMs supported (系统大 支持16GB)
以太网Dual Realtek RTL8111E PCIe GbE控制器 (LAN1并支 持ASF 2.0)
I/O接口1 x PS/2 KB/MS
1 x RS-422/485
4 x SATA 3Gb/s没有RAID & AHCI
10 x USB 2.0 (4 by rear IO, 6 by pin header)
5 x RS-232 (用于IMB-H612A-R10)
9 x RS-232 (用于IMB-H612B-R10)
数字I/O8-bit可编程I/O
Super I/OFintek F81866
TPM2 x 10-pin header
SMBus1 x 4-pin wafer
音频Realtek ALC662 HD 音频编解码器(Line-in, 线路输出, Mic)
显示接口支持双显, 2 x VGA
扩展槽2 x PCIe x1插槽
2 x PCI插槽
看门狗定时器软件可编程并支持1~255秒系统复位
电源支持AT/ATX 电源模式
风扇1 x 4-pin CPU 风扇接口
2 x 3-pin 系统风扇接口
功耗12V@0.27A, Vcore@5.3A, 5V@2.0A, 3.3V@1.0A (3.10GHz In® Core™ i5-2400 CPU以及两个1333MHz 4GB DDR3 内存)
图形VGA1: In® HD 图形 2000/3000 (基于CPU型号)
支持 DX10.1和OpenGL 3.0
MPEG2, VC1, AVC全解码
VGA2: Chron CH7317B
工作温度-10°C ~ 60°C
相对湿度5% ~95%, 无冷凝
尺寸244mm x 244mm
重量GW: 1200g/NW: 680g
I2C1 x 4-pin wafer

网友:
没有挡板吗

楼主:
这个没有

楼主:
那是memtest识别的问题,老版本

楼主:
热心的小帮手

网友A:
亮机图是i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是i7的?

看6楼,布丁布丁

网友:
没有挡板啊

网友:
好货不错,再有了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