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elkin贝尔金双10W无线充拆解

楼主(2022-03-27):
小黄鱼13块包邮收了一个不带电源的贝尔金双无线充,不知道好坏,对方只包里面不缺东西。到手拆开里面的2个线圈脱落(粘胶老化)磁板破裂但是好在没有脱落,电路板目测没问题。清理干净磁板上面变硬的残胶然后打708硅橡胶固定好线圈,由于不知道原配电源多少电压,只能慢慢试。5V起步,能开机灯亮但是无法充电;接着上9V,能开机依旧无法充电;再来12V,用苹果SE 3充电电流稳定在0.82-0.85之间跳动,计算下来功率大概为10W;再把电压提高到15V,不充电;最后测试结果正常充电工作电压为11.3V~13.5V。两个充电位置电流几乎一样,手里没有两台手机可以同时测试两个位置。

外观比较差,对方说试维修部测试用的,上面有编号,不包好只包没有拆过。经过拆机确实没有拆过,里面卡口非常紧,外壳螺丝上的粘胶完好

线圈脱落,用708硅橡胶固定线圈以及温度探头

一些细节,非常不错的做工了,卡口被我撬坏了几个,电源插口镀金3.5的被我接线出来接成5.5的,这个规格电源
手里很多

实测工作电流在0.82~0.85之间慢速跳动。线圈工作频率126K(峰峰值不准,因为探头地线接的电源低,实际应该为30多V p-p),这个与手里另外一个QI无线充的频率基本一至,估计这个是行业标准

网友A:
现在买个20瓦的裸无线充电器也就二三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个20瓦的裸无线充电器也就二三十

确实,不过看那板子用料做工实在买不下手,网上兜一圈很多裸板要么山寨要么死贵,而且我对大功率充电一直心存芥蒂。手里五福一安的苹果头还有10多个在服役,长期下来就是发现自己跟家人的手机电池比周围人的耐用,而且我也不玩游戏,这个两位充可以同时工作,刚好跟我老婆手机一人一个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过看那板子用料做工实在买不下手,网上兜一圈很多裸板要么山寨要么死贵,而且我对大功率充电一直 ...

无线充电效率太差,发热严重,现在要想大功率无线充都得标配风冷,不然边打游戏边无线充电10瓦都不能稳定

网友:
最低电压再低点就好了,就能用3串锂电供电了

网友:
感觉这些东西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