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麻烦问下,哪里有能用的Altium Designer 文件

楼主(2022-03-27):
下载的.pcbdoc文件立创打不开,好像得用Altium Designer 这个软件打开,找了好几个。都下载不了。请问谁有源文件,最好事汉化版的,谢谢。

网友:
同问,我也需要

网友:
https://www.mr-wu.cn/altium-designer-ad-21-free-download/
不会用就另存为ASCII格式的文件,再LCEDA打开。

网友:
一般我需要什么软件都是在某宝里直接搜索购买几米,可以节省大把时间。

网友A:
百度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很多啊

源文件失效了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jmUrWzRyoxQs5Fhe20hw
提取码:03r5
我百度网盘里的,你自己下载吧

网友B:
官网下过,22好像自带中文,不是很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过,22好像自带中文,不是很完全

这个软件都是部分汉化,不过常用命令就那几个,熟悉一下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下载安装完了,也注册了,能打开pcbdoc文件,就是另存as close file文件出问题了,出现一堆字母,点ok后,保存的是个压缩文件,用立创打不开。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另存为assic什么的那个,不是压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为assic什么的那个,不是压缩文件

就是存这个出来了一堆英文,点确定就是图上那个压缩文件名,可能软件还有问题。

网友B:
用了18和22一样会弹那个英文窗口,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8和22一样会弹那个英文窗口,没影响,

对就是选的这个,结果出来那个压缩文件,立创打不开,我用21。

网友:
AD钓鱼,收律师函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