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灯闪烁维修

楼主(2022-03-27):
咸鱼淘来一个大有5401,上电池灯闪烁,问我以前买5401的淘宝店铺,客服说是那个铝块坏了,具体啥作用我也不知道,然后又从咸鱼淘了一个主控一套不带定子
   换过定子满血复活,接下来就拆那个铝块看看里面什么坏了,看看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A:
看老半天也没看明白是定子坏了,还是驱动坏了

网友B:
估计mos坏一路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C:
灌胶清理很麻烦

网友D:
那是无刷的驱动, 灌胶的几乎没有维修意义
不过你这么一折腾跟买个新的也便宜不了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无刷的驱动, 灌胶的几乎没有维修意义
不过你这么一折腾跟买个新的也便宜不了多少吧 ...

旧机120包邮,购买的板80包邮,等于两百,里面齿轮气动部分都没问题,挺好的

网友:
前段时间看裸机才260呀  为什么买这个

网友:
我在拼兮兮拿券购买5401才248元,买这种二手的真没有必要。大有就是走机器便宜电池贵,用协议圈住一批客户的路,而且大有的机器几乎没有假货。

网友:
大有用三星电池的5.2a电池包的确是耐用,一块电池能顶一天,就是电池比机器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机120包邮,购买的板80包邮,等于两百,里面齿轮气动部分都没问题,挺好的 ...

好吧, 这样算来...

网友E:
5401的开关里面是二级接触设计,其中第一个接触弹片容易烧结卡住,这时候上电就会闪灯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5401的开关里面是二级接触设计,其中第一个接触弹片容易烧结卡住,这时候上电就会闪灯不启动 ...

拆开看了,开关没问题,也换了开关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老半天也没看明白是定子坏了,还是驱动坏了

驱动坏了,就是那个铝的,里面好像全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mos坏一路的几率比较大。

对,有可能,没时间搞了,现在夏天在搞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胶清理很麻烦

手指甲长

网友F:
芯片坏了,无解,想换也没件,有件也没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坏了,无解,想换也没件,有件也没数据

闪烁的灯也是芯片控制的吧,这样反推芯片没坏。

网友G:
我这里有一把插电池灯一直闪不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一把插电池灯一直闪不过正常工作

你那个应该就是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