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可调电源问题,图纸中GND是不是应改为LOADGND啊

楼主(2022-03-27):
图纸中GND是不是应改为LOADGND啊,搞不明白为什么是GND,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LOADGND与GND肯定不是一个地,不能接在一起。要是接在一起那不就短路了吗?只能说所有GND是一起的,所有LOADGND是一起的。

楼主:
数控可调电源问题图纸中GND是不是应改为LOADGND,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GND与GND肯定不是一个地,不能接在一起。要是接在一起那不就短路了吗?只能说所有GND是一起的,所有LOA ...

是这张图,上边的发错了
我指的是红圈中的这一个GND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张图,上边的发错了
我指的是红圈中的这一个GND是不是标错了。
...

这个是给恒压电路反馈的吧,自然要和运放同一个地了。

网友C:
这图真特么怪异,没有相当的功底是看不明白的。
这玩意采用了浮地,有两组互相隔离的电源,GND是另一组没画出的电源(+-15v)的地,loadGND是图中画出的这组电源(+15v、+30v)的地。
个人很不喜欢浮地,复杂不说,噪音还搞不好。
看下面这个图你应该能明白了吧,如果不明白,你那图删了吧,以后不要再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给恒压电路反馈的吧,自然要和运放同一个地了。

前面没仔细看。电路简化成下面这样,实际是把检流电阻相对电源的压降分压,然后送运放比较。
把GND看成电源 正极,LOADGND 看成电源负极也就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真特么怪异,没有相当的功底是看不明白的。
这玩意采用了浮地,有两组互相隔离的电源,GND是另一组没画 ...

和这个图原理一样的,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没仔细看。电路简化成下面这样,实际是把检流电阻相对电源的压降分压,然后送运放比较。
把GND看成电 ...

还帮我画个图明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