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未用先拆-新买的ELM327 OBD开箱测试

楼主(2022-03-27):
最近无聊,并夕夕上买了个OBD,之前看坛友使用OBD能够读出来好多信息,包含节气门开度等等。这次主要目的是想看看在全油门开度情况下,从低速至高速阶段节气门开度到底是什么状态。不过目前还未测试,先拆为敬!

1、外包装
正面显示型号,看起来并夕夕的产品也没那么差。

1-包装

1-包装

2、包装背面大大的二维码,英文介绍。

2-包装2

2-包装2

3、本体正面,支持OBDⅡ协议???

3-本体

3-本体

4、本体正面,蓝牙标识,ELM327 MINI版本,

4-正面

4-正面

5、接口应该是标准的16针接口,自己对这个不是很熟悉,通用接口而已。

5-接口

5-接口

6、开盖!!!!使用小头改锥,轻轻敲开卡扣即可。

6-开盖

6-开盖

7、主控丝印BN3432XF0405,详细信息找不到,估计是国产的某专用MCU,带CAN接口。说个题外话,话说现在自己了解到的STC32G系列带can接口,卖5块钱,最近公司在做样板,试性能和兼容性,不知道是不是最便宜的通用性SOC。
CAN芯片丝印是TDA1044,实际上的型号未知,卖家宣传图上也说明了芯片是替代型的,看着重新打标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还多此一举。

7-主控

7-主控

8、DCDC 丝印JWBVJ,实际型号为JW5017S,1.2A降压型DCDC。

8-DCDC

8-DCDC

9、丝印1AM的三极管若干,实际型号有可能是MMBT3904,但是看这个丝印的腐蚀程度像是自己打标的东西,不清楚这种三极管要自己打标作甚,而且这么多三极管,不清楚OBD接口中其他引脚的定义都是什么。这里附一个找来的顶引脚定义图。

11-引脚定义

11-引脚定义

8-三极管

8-三极管

10、图上的丝印330电阻,在厂家的宣传图中是保险,但是在这里变成了33欧姆的电阻,作为保险使用,也算是有点道理吧,还有丝印BZ是TVS 实际型号是SMF24A,也可能是24CA双向的,自己做项目经常用,效果不错。功率还可以,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封装大小的也可以,毕竟有总比没有强。

9-dcdc

9-dcdc

11、蓝牙SOC,是磨标的,这个也就懒得找型号了,这方面是国产的天下。

10-蓝牙

10-蓝牙

12、使用小结,自己在汽车不通电的情况下,先在方向盘下方插入OBD设备,打火,打开手机下载对应的OBD软件,连接蓝牙,就可以使用了。ELM327毕竟使用的是标准协议,适应好多种APP,安卓的IOS的都有。我本人的目的就是查看一下节气门开度,没想到对应的软件里还能测试0-60 0-100加速测试,这个测试成绩应该是从行车电脑形成的,要比看速度表准确,有时间了试一下,看看效果。

总结:
23大洋的OBD应该算是可以的了,磨具做工不错,没有毛刺和塑料的臭味,PCB用料基本上都是国产化的东西,成本低,效果也不错。再说个题外话,现在公司都基本上所有的产品要国产化了,现在疫情当前,进口元器件用不起了,靠库存续命,库存也马上快用完了。最近的工作重点也是在逐步国产化,试用下来感觉也还可以,毕竟系统开销不大,都是简单一点的东西。

网友: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建议不要超过4000px

网友A:
这OBD对新能源车能读出什么呢?电池单体电压之类的可以读不?

网友:
图呢!我等着看图片呢!

网友:
之前也买过一个蓝牙ODB的小玩意,就刚开始接上去看了下里面的各种参数,然后一直吃灰中。

楼主这是此时无图甚有图吗

网友B:
坐等图,楼主啥车?能清除ABS、气囊的故障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OBD对新能源车能读出什么呢?电池单体电压之类的可以读不?

肯定不行,或者严谨点,99.99999999%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图,楼主啥车?能清除ABS、气囊的故障码吗?

3缸的英朗,故障码这种小设备大概率清楚不了吧,目前还没怎么使用,不太清楚。不过倒是扫描了一下,显示没有任何故障码。

网友:
干什么用的,介绍一下啊

网友C:
顺便回楼上的问题:这玩意好用,可以清除故障码

当年我的车亮了个黄色发动机灯,半年后仍未消失,判断不是油品问题就买了个类似的OBD检测设备,检测出来传感器坏了,清除了故障码也没用,还会出来。

开到4s店,说全换掉,一共4个,8000-10000,赶紧走人,车才几个钱。到外面专修店,用和4S一样的设备得出一样的结论,4个全换,大概3000多4000不到,我问哪个坏了不知道吗?人家说软件看不出来,看来跟4s一样。我拿出这个OBD的结果,上面写着前左,专修店还算厚道,就说那先换这个试试,好了就只收1100,结果就是它坏了,1100解决,材料费大概700-800。

其实不是坏了,就是传感器脏了,我跟他讲要么上草酸帮我擦擦洗洗,弄好了我给你几百工时费得了,你和换一个赚一样的钱,不耽误你赚钱,而我就可以省了材料费,人家不肯,没办法,行规~

这40块钱花得值得,比4s的报告还准。4S的是官方提供的软件,肯定故意不显示哪个有故障。

题外话:车是E90,很古老了,其他没毛病,就是有点渗油,如今魔都停车越来越难,开车越来越慢,我也就没打算换了,换个几十万的东西堵在那里,真是糟心,能动就行,平常做做地铁或者骑自行车愉快多了。全国的坛友们有的不知道魔都的情况,真是有钱也停不到车,商场5元/小时那种,最好别开车去,根本没地方停,最长的等过3个小时停车,旁边停车场也是堵得很;10元/小时的基本还可以,找找会有的,25元/小时的随便去,购物游玩体验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便回楼上的问题:这玩意好用,可以清除故障码

当年我的车亮了个黄色发动机灯,半年后仍未消失,判断不是 ...

hhh,人家不光要赚你手工费还要赚你的材料费。我也是开着油耗有点高就网上淘了个专用工具,很简单的就拆下来了,洗了一下又装上了,效果还可以。那玩意一般不轻易会坏的

网友:
经常用327刷福特的隐藏啊

网友E:
以前看别人用不带蓝牙的EML327链接笔记本,可以改行车电脑数据,楼主这个蓝牙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hhh,人家不光要赚你手工费还要赚你的材料费。我也是开着油耗有点高就网上淘了个专用工具,很简单的就拆 ...

没工具,也懒得自己弄了,也不会。我就一通信+嵌入式的软件工程师,偶尔修修家电,汽车真不会~,起码要升降机,这个就没法弄。氧传感器网上得700-800,他赚了300-400,折腾一下午,至于材料费,他赚多少是他的本事,反正我要去买至少得700多~而且万一真坏了(E90真坏的也不是没有),拆下来洗半天还是不行,岂不是又得回到前面换新的,折腾人折腾钱~综合一下,想了半分钟,让他们拆掉换新的好了。

那时车也开了8/9年,除了这个氧传感器,别的基本没啥问题,只要不折腾,钱付多点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别人用不带蓝牙的EML327链接笔记本,可以改行车电脑数据,楼主这个蓝牙的可以吗? ...

相对应的软件难寻,太小众了,前段时间想杂牌安卓导航连蓝牙OBD,硬是服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别人用不带蓝牙的EML327链接笔记本,可以改行车电脑数据,楼主这个蓝牙的可以吗? ...

我自己没有尝试,但是通过这个连接应该能实现部分你的功能,热心网友教程;有些东西你需要百度一下你的车型看看各种教程。其中的软件附给你。 ELMConfig0.1.1.8c修正版.rar (7.21 MB, 下载次数: 36) ,附件不收费,下载的费用是论坛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图,楼主啥车?能清除ABS、气囊的故障码吗?

可以清楚故障码,使用手机连接以后,扫描故障码,然后就有清除故障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没有尝试,但是通过这个连接应该能实现部分你的功能,热心网友教程;有些东西你需要百度一下你的车 ...

非常感谢!我在爱卡混了很久也没看到这个教程

网友:
LZ什么车,这个OBD有连接吗,支持苹果和标致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