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玩具到货,优利德UT210E钳形表开箱试玩+简单拆机

楼主(2022-03-27):
为了直流电流测量方便,入手了一个UT210E,不是Pro版,不算好价,京东230+

到手就这些

确实挺小巧

开机

测个电压

坑爹的1999显示,大于2V就是小数点后两位了。

20V往后分辨率就是0.1V了

买了主要是为了方便测量直流电流。直流钳表第一次接触,精度对于不需要精确测量场合来说,够用了

找几个电容

105, 1μF

对照一下自己diy的晶体管测试仪

104  0.1μF

电解电容

以上就测个热闹,实际没有精确确定电容值的需求。

拆解一下,背壳两节七号电池

EEPROM 丝印T24C08A  改6000字关键就是要读取它的数据修改后再写入,网上搜到的教程都是ST24C02,哪位坛友指点一下过程是否一样?

旁边一排电容都没焊。主控旁一堆精密电阻。

上半部分有三颗可调电阻,VR可能对应背光?

来个手头的表全家福,都是垃圾工具,还有华秋1元万用表,各位莫笑。下一步再来个MF47指针表就圆满了吧,福禄克什么的想都不敢想。

楼主:
问:你这不是有两块万用表了,为何要再买一块?
答:这块我没玩过。
男人从未长大。。。

网友A:
改计数都是一样的。 京东确实贵

网友:
其实fluke也就那么回事
手头有个ut210d, 到手改了一通, 久了也觉得没啥意思

网友B:
2017年的时候190买了个210e,改了9999显示玩了一阵子,现在就在吃灰

网友C:
请问ZK-4KX 的外壳是哪里买的?也想买一个外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计数都是一样的。 京东确实贵

但是我是查过的,别的渠道也差不多这个价,还比这个高,好价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7年的时候190买了个210e,改了9999显示玩了一阵子,现在就在吃灰 ...

可以吃灰,但不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ZK-4KX 的外壳是哪里买的?也想买一个外壳。
谢谢!

ZK-4KX是指可调电源吗?那个就是我买的普通防水盒自己开槽开孔弄得,里面还增加了两串18650加充电,移动可调电源,用起来太方便了。我用的盒尺寸158×9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查过的,别的渠道也差不多这个价,还比这个高,好价得等

闲鱼用不了200,以前最低的时候据说是140还是150,前几年是170-190

网友:
也就两三年,210E溢价也太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ZK-4KX是指可调电源吗?那个就是我买的普通防水盒自己开槽开孔弄得,里面还增加了两串18650加充电,移动 ...

非常感谢,如果有链接,私信个链接给我就更好了!

网友D:
你把24C08的数据先读出来备份(一定要备份),然后对比下24C02的数据,再改写入试试,不行就再刷回来,我的210Epcb板是rev2,和你的不一样,但还是用的24C02,只要不改校准系数可以随便刷,没问题的,当然也不排除厂家24C04短缺用24C08替换,或者是210epro的主板配210E的外壳。

网友E:
自己做的示波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ZK-4KX是指可调电源吗?那个就是我买的普通防水盒自己开槽开孔弄得,里面还增加了两串18650加充电,移动 ...

再请问楼主,你改的增加两串18650加充电,做成移动可调电源,
是直接用2串锂电池保护板,充电的时候直接9V充电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24C08的数据先读出来备份(一定要备份),然后对比下24C02的数据,再改写入试试,不行就再刷回来,我的 ...

OK,只要备份了固件就不怕刷坏,有空了就刷一下,我主要觉得换挡后默认AC不方便,想改成DC,这是比较实用的。改字数倒是其次了,业余用不需要太高精度,都是为了好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示波器吗

是的,平时玩玩测一下频率还是管用的,波形也就看个大概,这是示波器也是老站的资料,数码之家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请问楼主,你改的增加两串18650加充电,做成移动可调电源,
是直接用2串锂电池保护板,充电的时候直接9 ...

我用的两串带平衡的充电板子,输入9~12V,这个板子现在见不着了,我是很久之前屯下的。某宝也搜不到有这样的模块。你要加电池我建议用两串+保护板+TP5100冲,这样便宜。我更建议用三串锂电加保护板。因为我的两串锂,升压到>12V时,功率一大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如果有链接,私信个链接给我就更好了!

不需要链接,你去某宝搜防水盒就行,透明的不透明的,带耳朵的,大的小的,我都是一下屯上几个慢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两串带平衡的充电板子,输入9~12V,这个板子现在见不着了,我是很久之前屯下的。某宝也搜不到有这 ...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