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XX极光4000K自然色温LED支架灯条

楼主(2022-03-27):
现在LED灯条正规的开始用全塑料了,反正功率又不大。

已经比较成熟了,单个4W功率。

两并八串,每个0.2W功率,看着这铝基板接触空气表面积和散热空间。也差不多这功率。不会过热

外壳看着是双色连续挤出塑料,分为两个舱室中间是有塑料隔断的,安全,但铝基板几乎被塑料包住了

第一次见这么大贴片保险管,一般是用便宜的直插绕线保险电阻。这个还有电容和压敏,
压敏在保险管后面比较合理,放在保险前面很危险。

PT4556,这个输出滤波竟然也是用的400V电容,生怕电容过压,
阻容的一般要么薄膜电容,要么灯珠坏了,200V点解都会开。。。

网友:
开始用塑料支架了,原来玻璃管的都还用个铝支架。。。

网友:
4W的驱动做成这样,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用在多灯珠串联电路,输出滤波电容一般选耐压值高的,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