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成功用换心术救活夏新F9蓝牙耳机充电仓

楼主(2022-03-27):
这个夏新F9,用来听个响挺不错的,看看电影,听听课,很少听音乐。前几天修数据线,正负极整反了,把耳机的充电仓烧了,电池不断开芯片发热很厉害,只有把电池断开,直接插usb可以给耳机充电。
这样很不方便,成了座充,那就改一改。看来只有通过换心才能解决了。找来一个mini型充电宝板子,把原板子切开只剩下触点两块,中间塞新板子

下面是修复过程

这个芯片接电池就大量发热,坏掉了

电池2000的,对于蓝牙耳机来说,很大

考虑留下两边弹簧触点

切下来

两边装上,正负极找准(板子上的正负极丝印居然是错的,汗一个)

中间空间刚好新板够。两边触点交叉连接,然后接到新板输出usb的正负极焊点上。

接好线路,放上耳机测试,正常充电

整理整理

两个耳机放上,没问题。

704涂结实,避免跑位。
等704固化后,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唯一不足就是没有电量指示了,充电仓充电就按着时间充吧,根据之前经验一般两周一次,估计也就用掉一半左右的电量。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看音质怎么样

楼主:
插上micro插头固定板子位置,等704干后,完美固定,耳机正式复活。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缝缝补补又三年

没法,谁让穷呢,不然买两个,一个用,一个拆来修另一个。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23-01-20):
敢问这个板子用下来怎么样?能不能麻烦坛友私信一下地址给我呢

网友:
能实现盒盖充电,开盖自动链接蓝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