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数码管时钟按键改遥控的中间电路

楼主(2022-03-27):
很早以前使用买的数码时钟散件自己焊接了数码管时钟,后又偶然得到一块报废的大数码管时钟的主板,跨接成了大数码管时钟
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48-1-1.html
后来用了一段时间,月误差较大(月误差2--3分钟),店家描述存在误差,更换过晶振和30PF电容,还是有很大误差。
因为挂在墙上,每月都得爬高调时间太麻烦,就扔一边了。
最近闲来无事,又找出来打算再改改,程序这块根本不懂,所以只能从调时按键这块改改,以方便调时为目的。
手上有几片315M 2272-M4非锁遥控器,输出脚可直接驱动LED,想把这个东西与数码时钟的3个按键接起来,实现遥控设置时间,求怎么连接

说明:1、数码管的控制按键与单片机显示脚复合共用,数码管为双位公阳(网图)

         2、控制按键按下时,直接对地(网图,不全,红框为按键位置)

时钟电路图找不到了,网上找了个类似结构的,但他这不是复合用单片机脚位

2272-M4输出为正电压。最开始的想法是用遥控模块控制继电器来实现,但是继电器太占地方了,有什么其他好方法么?(最好是电路图,感谢感谢

网友:
既然是按键低电平,三个NPN三极管集电极下拉就是喽

网友:
有贴片的信号继电器或者干簧管继电器,体积很小

网友A:
使用2272-L替换M,输出高电平锁定,

网友:
测量接收板子引脚定义,找出ABCD对应按键关系,加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不如用RX8025改晶振,让时钟更准确。

网友B:
不需要隔离就三极管,要隔离就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272-L替换M,输出高电平锁定,

M也是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隔离就三极管,要隔离就光耦

三极管和光耦也都考虑过,但是三极管或光耦集电极不是应该接高电平么?时钟的按键一段对地,另一端接单片机输出脚也是低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