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啊,竟然才知道有金属长柄3296W 精密多圈电位器 可调电阻。

楼主(2022-03-27):
如果是螺丝口的,是不是可以自己焊个长柄??

或者粘上?

点焊?

网友:
这个也有旋钮帽卖的

网友:
早已用上   。

楼主:
比较贵吗?

网友:
我以前自己焊过手柄,后来还是掉了

网友:
功率比较小,便宜。

网友:
立创买的,贵50%左右

网友:
这种好像要拧很多圈的

网友:
小的不能经常调

楼主(2024-03-07):
500万,普通的能焊个长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万,普通的能焊个长柄吗

焊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