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一代吸尘器充电的疑问

楼主(2022-03-27):
       朋友送来的小米吸尘器,充不进电,红灯闪。拆开电池壳,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其中一节明显偏低。直接给这一节充电到接近其它电池电压,整组电池就能充电了。但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没带“充电器”,严格说应该叫电源适配器,看网上有卖,规格有,25.6V0.8A和26V0.5A两种,动力电池,不知道为啥电流设计这么低?       我用可调电源设置不同的电流,充电电流就按设定值充电,等于说电池组并没有限制输入电流在1A以下。

1、设置为1A输出时

2、设置为1.5A输出时

3、设置为2A输出时

4、科沃斯扫地机充电是固定的0.56A,不受适配器输出电流影响

安全考虑,没有设置更高的电流测试,吸尘器刚拿来时,忘记调整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了,刚充电的时候显示充电电流5A!所以,小米这个吸尘器,可以按5A以上的电流进行充电,只要你的电源适配器有这么大功率。动力电池设置这么小的充电电流,充电时间得几个小时,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常用的充电工具,几安培充电电流的很多,米沃奇M4D螺丝刀的充电座就有3A和6A的

网友:
保护电池寿命?减少充电器成本?这东西其实慢点也没事啊,充一次一天让它转一圈就行了,充快了反而没啥意义

网友:
二楼出真相

网友: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主要是大量时间是在待机充电状态,慢点冲更好吧

网友A:
话说这东西作用大不大,一直想买一个来用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东西作用大不大,一直想买一个来用一下看

无线吸尘器?作用巨大,值得入坑。

网友B:
吸尘器功率比较大,最高档用一阵电池就有点热量了,刚用完放回支架就会自动充电,这时候电池的温度还没降下来,再来一个快充,估计会不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东西作用大不大,一直想买一个来用一下看

据我的经验,无线吸尘器比扫地机器人强多了。科沃斯扫地机型号真的多,各种配件还不通用,连遥控器都不通用,厂家是成心让它的成品成为一次性的吗?反正废品站经常看见扔掉的。人家松下、索尼这些大品牌遥控器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功率比较大,最高档用一阵电池就有点热量了,刚用完放回支架就会自动充电,这时候电池的温度还没降下 ...

我的疑问是,电池上老大一块电路板,为何不把充电限流电路集成到上边,而是靠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限制?最后一图的科沃斯扫地机就是不管适配器多大功率,充电电流保持恒定

网友:
用电压足够,电流也足够的大电流电源,岂不是成了超级闪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是,电池上老大一块电路板,为何不把充电限流电路集成到上边,而是靠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限制? ...

他那块电路板恒流功能可能没有,但是应该有过流保护的。而且对于动力电池正常情况下那几安的电流输入不算什么事。他不限流另一个好处就是为快充功能创造可能性,后续出个版本支持快充什么的也无需重新设计电路,像坛友一样动手能力强的人也可以分分钟换个电流更大的适配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