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拆一个杂牌的16v无刷小钢炮

楼主(2022-03-27):
12v的威克士工作中丢了,于是有了这把16伏的无刷
简单拆卸一下,大同小异吧!

楼主:
http://attach://1442479.mp4
附件是同心度视频,钻的外观还可以,没什么毛刺,两电一充算上返利差不多一张毛爷爷,充电器很垃圾就不拆了,电池也不知什么牌子的,1500毫安,测了下单个内阻左18左右,4个加上保护板52毫欧,应该是动力电芯,力度还可以,没轴锁!

网友A:
感觉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钻的外观还可以,没什么毛刺,两电一充算上返利差不多一张毛爷爷,充电器很垃圾就不拆了,电池也不知什么牌 ...

要一张地话就不符合数码之家成员的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一张地话就不符合数码之家成员的定位了...

是的,错过了几十块的好价,只不过是刚需

网友C:
我还在用牧田的!但是不是锂电池!

网友D:
我发现现在锂电的手电钻/电扳手这一块  对电池标注型号就是乱啊    什么 16v  18v 36V  48V  96V 虽然知道误导性的型号不是电压  但是他也故意不标注电压

网友E:
外观感觉挺好的,就看零件的耐用性了。

网友:
这电池就怕不耐用

网友F:
山寨也有公版了,结构做工跟我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只是牌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看起来还不错。

现阶段最便宜的了,裸机50几就能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牧田的!但是不是锂电池!

高级货没用过呀,都是东成,威克士,不贵,丢了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现在锂电的手电钻/电扳手这一块  对电池标注型号就是乱啊    什么 16v  18v 36V  48V  96V 虽然知道 ...

正确应该是16.8v,有的标16,有的标18,都是“虚标”,最虚的是那些****VF之类的,让人眼花缭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感觉挺好的,就看零件的耐用性了。

家用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干活的话后期再自己换好点的电芯吧,看保护版是2个摩斯管还过得去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寨也有公版了,结构做工跟我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只是牌子不一样

说说你那个是啥牌啥价格呀

网友:
现在都流行无刷电机了!

网友G:
担心经常丢,建议买碳刷电机款式,丢了不心疼,碳刷磨损换新电机。最好的电动工具应该是有感无刷,缺点结构复杂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担心经常丢,建议买碳刷电机款式,丢了不心疼,碳刷磨损换新电机。最好的电动工具应该是有感无刷,缺点结构 ...

嗯,是呀,经常去客户家搞维修,有时难免会丢工具,前年丢过一把活动板手

楼主:
从新弄了个座充,和2个剪线电源
16.8V3A冠宇达GVE锂电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