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智电生活 智能插座拆解

楼主(2022-03-27):
拆建一个智电 生活插座   APP不能用了  小白一个不懂刷机  有大神教一教的吗

网友A:
我手里也还要几个呢。没法用了。有啥刷机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还要几个呢。没法用了。有啥刷机方案吗

我也在等大神呢

网友B:
顶起!我也有几个,全网找不到刷机教程。智能插座的系统是刷在wifi模块里的,还是刷在那两个晶振帮两个芯片中的其中一个里的呢?

网友:
螃蟹的芯片,估计找不到固件

网友:
我现在的电视都是用竹杆遥控的。

网友:
一个插座而已,有必要搞成智能的吗

网友:
同蹲刷机教程

网友(2022-05-05):
能不能替换8710为8266,救活这个插座呢?有大佬试一试吗

网友:
不是涂鸦什么的可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还要几个呢。没法用了。有啥刷机方案吗

试试涂鸦的。

网友:
一般找不到固件

网友:
插座也智能化。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有复活教程吗?

网友:
坐等刷机教程

网友(2022-09-12):
这个插座是什么型号?现在闲鱼上有一款处理,是不是和你拆的同款?

网友:
图片中看不出muc型号,及计量的ic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起!我也有几个,全网找不到刷机教程。智能插座的系统是刷在wifi模块里的,还是刷在那两个晶振帮两个芯片 ...

肯定刷在WiFi模块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