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ONY 64g U盘无法制作成u盘启动盘,只能用exFAT格式,用别的格式容易出错

楼主(2022-03-27):
这个U盘不能制作U盘启动盘,而且好像只能用exFAT格式,用别的格式容易出错,分区工具还会出现U盘损坏,用exFAT就不会出现损坏,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个U盘是在侮辱索尼吗?虽然索尼现在已经没落了,但也用不着黑嘛。

网友:
看这个外观,感觉可以扔了

网友:
山寨索尼表示应该还能抢救一下,量产一下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主控,可以的话量产一下!

网友:
需要远程协助吗?给你搞好,只需要5~10元,或者100M帀~500M币

网友:
山上的  SONY   重新量产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扩容的,

网友A:
山寨的SONYU盘,,容量绝对是假的

网友: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淘宝上没有法拉利,玛莎拉蒂,奔驰,特斯拉出的U盘,按说这些品牌名气也不小了,应该也出U盘了,至少也可以说是厂家定制,买车赠送给顾客的赠品

网友:
四个字母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SONYU盘,,容量绝对是假的

哈哈哈,大概13年前买过一个这样的8G,那时叫索尼小胖子,后来才发现是扩容的,被我量产成4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大概13年前买过一个这样的8G,那时叫索尼小胖子,后来才发现是扩容的,被我量产成4G了 ...

基本上都是扩容的,,现在SONY都不做U盘了

楼主:
两个软件测的都不一样,不知道选哪个?

楼主:
芯片精灵测的是迈科MW8209(MXT6208E),芯片无忧测的是擎泰SK6211/sk6281   谁有量产工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精灵测的是迈科MW8209(MXT6208E),芯片无忧测的是擎泰SK6211/sk6281   谁有量产工具分享一下,谢谢! ...

奇怪怎么能检测到两种不同的主控!量产软件坛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怎么能检测到两种不同的主控!量产软件坛里都有

你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我猜是迈科微的主控,点软件下面的链接下载搞下试试

网友:
标题要写成号称SONY的比较适合,更贴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