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SHINELCO MP3

楼主(2022-03-28):
买了2个MP3,1.1元每个外形如图,三个按键,开关机键又是播放暂停,上下一曲长按调整音量。开机绿色LED缓慢闪烁,电量低时红色LED快闪几下自动关机,自带USB口,磨损痕迹很严重,可能是被当成U盘频繁使用导致的,一节7号电池升压驱动,正面是安国AU3150主控跟海力士HY27UT088G2M内存,1G的内存。插电脑就直接像一个U盘。我收到的两个MP3都挺奇怪,一个电流超大,上一节电池按开机键时电流达到0.8A,而且开不了机。插电脑上面红灯闪烁,主控芯片很烫手,能传歌曲进去。另一个上电池能直接开机,插电脑无反应,换USB头之后插电脑传歌到一半掉盘,之后插电脑就没反应了,换别的电脑也没反应,但是能开机。测了电流,开机不插耳机的情况下电流80毫安。

网友A:
80毫安的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竟然不是内置充电电池的,这个mp3应该是很古老了

网友C:
感觉比较鸡肋,没啥用

网友D:
它需要先洗个酒精澡,用牙刷刷

网友:
收藏用,文物级MP3。

网友E:
1G容量啊,早期一个魅族的1G容量1500块大洋,那时候64G已经觉得很大了

网友F:
竟然是安国的主控, 安国还做过MP3...

网友G:
这个机器真的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毫安的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这还是没插耳机测的电流,这应该很正常吧,我这还有另外的牌子的MP3,电流也差不多大,一节南孚听10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是内置充电电池的,这个mp3应该是很古老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这USB口好像不能给电池充电,不上电池插充电器上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较鸡肋,没啥用

确实没用,太耗电了,而且现在手机放歌多方便,还带WIFI

网友H:
当年这种MP3还算不错,一节5号电池可以听挺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需要先洗个酒精澡,用牙刷刷

拍照的时候没洗,之后组装的时候就洗过了,我都是喷了点去油烟用的泡泡,用牙刷刷,然后弄干净再用酒精洗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G容量啊,早期一个魅族的1G容量1500块大洋,那时候64G已经觉得很大了

我这有一个万城的MP3,128M的内存,当时卖价1700多,

网友I:
还不如买个MP3成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是安国的主控, 安国还做过MP3...

我才拆开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安国主控还以为这是专门用来链接电脑传歌曲进去的,我以为MP3解码主控在另外的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真的有点年头了

确实有年头了,毕竟之后生产的MP3都用锂电池,而且现在的MP3拆开就一个牛屎主控,另外加一颗电容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这种MP3还算不错,一节5号电池可以听挺长时间。

这是7号电池的,5号电池的体积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不如买个MP3成品板

我这的MP3解码板可以按照斤为单位来计算,带功放的,带显示屏的,带数码管的,都有,成品能运行的MP3,MP4,还有收音机造型的,音响造型的,扩音机造型的,我这10多个,还不是拿来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