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种电动自行车的48V20A的锂电池,大概是什么价位?

楼主(2022-03-28):
现在那种电动自行车的48V20A的锂电池,大概是什么价位?我买的放了一个冬天就不行了,只能跑5-8公里左右了

网友:
好的1000左右吧

网友:
定制一组,不同电池,不同报价,多可靠

网友:
成品1000上下,看用什么电芯。自己有点焊机自己搞就便宜些600-700搞定

网友:
感觉用那种单体大容量的那种要好过一个个并的那种。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应该都要好一些

网友A:
网上买那种磷酸铁锂的 三元的回收电芯多 磷酸铁锂即使是回收电芯也比三元耐用

网友:
自己买聚合物搞的话差不多500左右,买的话1000来块  个人感觉聚合物比一堆18650并联起来靠谱一点,原电池跑的不多的话有可能是某一组挂了,这种可以换的

网友:
这种小电自还是18650靠谱,DIY千万别用软包,软包就是坑,就没有不漏的!

网友B:
全新流出来的才500,比如某城市刚上共享单车时,电池大量流出,500一组,用的是比克,宁德时代,力神电池,hello是14Ah的,美团是28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那种磷酸铁锂的 三元的回收电芯多 磷酸铁锂即使是回收电芯也比三元耐用 ...

磷酸铁锂需要装库仑计,还剩多少电量你掌握不了,说不定半路就没电了

网友:
软包能量密度高,体积小,18650的需要一致性好,否则坏一节整组就不行了。圆柱形的电芯不容易鼓包,锂电池容量越大越好。普通主动均衡有起火风险

网友:
拆开,每一串单独充电。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不是有个叫什么头戴鲜花的老狼,这家伙经常倒腾电池,前几天我还看他发过贴卖20安的电池,好像是1000多一点吧!

网友:
咣咣的净冒烟儿亮火儿的,还是用铅酸吧

网友C:
你都想着是20AH的了,用铅酸也重不到哪里去,能接爱的。当初在大首都我60V铅酸不也是每天拎上楼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想着是20AH的了,用铅酸也重不到哪里去,能接爱的。当初在大首都我60V铅酸不也是每天拎上楼充电 ...

铅酸能放进我这小自行车的电池架内?

网友:
一放几个月的还是算了吧, 什么电池都经不住这样折腾的...

网友:
这电池盒放不下20a的电池,我有个新的海霸款的写的20a实际只有14a,准备低价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能放进我这小自行车的电池架内?

弄个盒子打几个孔系后架上啊,弄个盒子打几个孔挂后架上啊,弄个盒子打几个孔装后架上啊,弄个盒子打几个孔系大梁上啊,弄个盒子打几个孔挂大梁上啊,弄个盒子打几个孔装大梁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流出来的才500,比如某城市刚上共享单车时,电池大量流出,500一组,用的是比克,宁德时代,力神电池, ...

网上没人卖的 有人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