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万用表表笔推荐的吗?网上买的几根表笔质量都太差没怎么用就断了

楼主(2022-03-28):
网上买的几根表笔质量都太差没怎么用就断了

网友:
笔笔皆是,哈哈

网友A:
我现在都是买插头,硅胶线自制表笔了,买的耐用,断了还可以修复。

网友:
买个最便宜 可以换线的 自己 换根 好线 即可

网友:
将坏笔自己换根好线

网友B:
买胜利的那种硅胶线,十几块钱就包邮了,不要买那种特细特尖的

网友:
价格才是硬道理!

网友:
建议换硅胶线的表笔,柔软一些,不容易断,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线不会硬邦邦的,不方便收纳,照样柔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胜利的那种硅胶线,十几块钱就包邮了,不要买那种特细特尖的

胜利原装表笔内阻200多mΩ,电阻档回零是个问题

网友:
我有一些,质量跟优利德差不多。4元一付。

网友C:
性价比的话,优利德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的话,优利德的还行

UT136B+的表笔质量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是买插头,硅胶线自制表笔了,买的耐用,断了还可以修复。

自制大概需要多钱

网友:
自制的成本还不如买个好点硅胶线的还可以换针头

网友:
你买的价格太低吧,好的线材不便宜,但是贵的线也不一定好。

网友D:
表笔用硅胶线的,我DIY了一些,内阻很小。普通线的到冬天发硬容易折断

网友E:
闲鱼找货场出来的TL175 硅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找货场出来的TL175 硅胶的

这个需要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笔用硅胶线的,我DIY了一些,内阻很小。普通线的到冬天发硬容易折断

自己做需要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