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明基投影仪换下的可用灯泡.付邮赠送(已出)

楼主(2022-03-28):
明基1070+投影机用了四年多了,灯泡最近提示更换,然后就首富家买了个原装欧司朗更换.旧的还能用.不过应该亮度什么都衰减了,不知道还有没其他发挥余热的地方.如果有需要,10块包邮赠送
刚放少了一张图,底部接口有什么密封的样子.但是有点掉粉末状,已经擦掉

网友A:
你这旧灯泡的灯芯貌似没看到明显的白点呢,估计衰耗不算大,自己先留着吧,说不定哪天还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旧灯泡的灯芯貌似没看到明显的白点呢,估计衰耗不算大,自己先留着吧,说不定哪天还能用得上。 ...

这样.也好.我是刚好换了.就想着不留了

网友:
这个灯泡是卤素的吗?

网友B:
换过后感觉亮度差别大吗,这个好像挺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后感觉亮度差别大吗,这个好像挺新。

说实话,我自己觉察不太出.

网友:
一个灯几百块?

网友:
要了 私信下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以换到1000+上面,我的1000+灯泡坏了,

网友C:
里面有ic的?他怎么知道要换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ic的?他怎么知道要换了呢?

投影机有灯泡使用时长计数器,当累计时长达到门限值(数千小时)就会提示更换灯泡,换灯后需在功能菜单中复位计数器置零,否则机器会认为用户未曾换灯(此乃用户级别复位,厂家还是可以看到实际时长的,厂家另有维修级别的复位)。
另外大众机型的投影机原装灯泡现在也不贵了,欧司朗、飞利浦的大约两百块上下,用户略加培训即可自行更换,制约使用成本的主要因素已经消除。强烈建议大家购买灯泡机型,别买LED投影,后者不管再怎么吹嘘,亮度都远远不如前者(参数都是虚标的,实际观看效果立辨高下)。

网友:
灯泡100内的非常多,我换过nec投影机的,当然原装贵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留着备用

楼主:
已经有群友联系并寄出了.我就不单独开个帖子了.有热心群友修理电动牙刷吗.我的飞利浦突然没有反应了.充电指示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有灯泡使用时长计数器,当累计时长达到门限值(数千小时)就会提示更换灯泡,换灯后需在功能菜单中 ...

感谢指教

网友D:
投影仪提示换灯泡就必须换吗,为啥不能用坏或者用到亮度变暗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影仪提示换灯泡就必须换吗,为啥不能用坏或者用到亮度变暗再换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但是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炸灯的概率.这样有可能导致其他零件受损.

网友:
换灯后要清零

网友(2022-05-12):
引用 楼主:
已经有群友联系并寄出了.我就不单独开个帖子了.有热心群友修理电动牙刷吗.我的飞利浦突然没有反应了.充电指 ...

搞个工频防水电源代用,不要充电,直接插电相当可以

网友:
请问这个怎么清零?